[经验知识] 微弱差分信号A/D处理新思路

楼主(2013-12-23):
通常微弱的差分信号进行A/D转换无外乎是将小信号差动放大(要求高时,还可能采用高精度仪表放大器),然后再利用A/D转换器进行转换。这种处理方法在信号测量范围广及精度要求高时,难度较大,且A/D转换器成本相对较高。附件图片是一种转换新思路:将信号适当差动放大之后与U4D输出的锯齿波,通过比较器进行比较,把经过放大的差分信号幅值大小转换为对应的方波占空比。
还有其他处理方法的,请提出,共同探讨提高。

网友A:
有点儿类似ΣΔ调制的思路,但又不是。

网友B:
V-F变换,教科书上有啊.只是高精度比较器要求也高啊

网友C:
SEN1是什么元件啊?

网友D:
嗯。这个思路不错。后面就可以用数字电路比如FPGA处理了。

网友E:
曾尝试过,没有意义。
不如对信号进行双向积分,再统计时间来得精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N1是什么元件啊?

压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尝试过,没有意义。
不如对信号进行双向积分,再统计时间来得精确。

用分立元件进行双积分转换?这种电路,相对复杂,而且转换速率相对较慢。

网友F:
正弦波转方波用施密特触发来做是不是更好一点。

网友G:
比较器的输入失调电压,是随着温度会变的。精度高了不行啊。
门限的精度是多少?

网友H:
哥们,这种思路能解决你前面所说的传统方法的种种缺点吗?

网友I:
关键是这个锯齿波电路。信号需要和绝对线性的上升沿比较,后面的占空比才对应真实信号成线性。目测你这个锯齿波电路好像一个积分电路,就算能震荡也是一个正弦波

网友J:
某血压计电路

网友J:
此电路精度不高,在带ad单片机极便宜的情况下,用不到这么麻烦。这个方案是很多年前的方案,只不过被一某公司直沿用而已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嗯。这个思路不错。后面就可以用数字电路比如FPGA处理了。

思路确实不错

网友L:
    此方案的难点在于幅度微弱的信号如何转换成宽度差异容易识别的宽度。

网友M:
微弱信号处理楼主可以网上查查斩波放大 的概念。这个在近年来对微信号处理应用比较突出

网友N:
现在的廉价16~24位ADC那么多,分辨率很高,做电子秤、压力测量、血压测量,基本都不用那么复杂了,比如电子秤类,热电耦类,PT100类,等等,都是传感器直接连到ADC输入。

网友O:
V/F变换精度高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某血压计电路

看来是同道中人啊!:lol

网友P:
市面上多的像垃圾一样的电表计量的芯片输出就是占空比,或者说是V-F转换的信号。
这算什么新概念呢?

再者,这样的做法只能在半导体芯片厂家去做,你用分立器件做,做不出效果来的,分立器件的OFFSET,SHIFT等各项指标都很大的。
失调1mV以内的比较器,估计得要3美元,而且市场上不好买。
还有温漂,像324这样的垃圾比较器,失调都达到几百毫伏,还算什么微弱信号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N:
现在的廉价16~24位ADC那么多,分辨率很高,做电子秤、压力测量、血压测量,基本都不用那么复杂了,比如电子 ...

传感器直接接ADC,这个不能苟同了。传感器直接接MCU的倒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