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49怎么在中断里接收字符串

楼主(2013-12-23):
// UART0 RX ISR will for exit from LPM3 in Mainloop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Rx_buffer[Rx_count++]=RXBUF0;
  if(Rx_count==50)
    Rx_count=0;
  Send_Str(Rx_buffer);

}

比如说,通过串口调试助手向单片机发送abcde,只能接收a,其他的都没有接收到,必须发a,再发b,再发c.....只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发,而不能直接发一个字符串给单片机,这是为何

总感觉有个弯子没有转过来,指点一下

网友A:
Send_Str(Rx_buffer)函数是什么样的?能提供下代码吗?

网友A:
我怀疑不是没接受到,是Send_Str(Rx_buffer)这个函数可能有问题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些功能在149串口上是能实现的,也不复杂,能否把完整代码上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不是没接受到,是Send_Str(Rx_buffer)这个函数可能有问题

我仿真看了,只有Rx_buffer[0]有数据,其他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nd_Str(Rx_buffer)函数是什么样的?能提供下代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这些功能在149串口上是能实现的,也不复杂,能否把完整代码上传一下 ...

已上传,帮忙看看,总觉得绕进一个圈子了,怎么改都不行

楼主:
想到了一个可能的原因,我用串口做的485通信,可能在没接收完,就切换成了发送模式Send_Str(Rx_buffer);从而后面的没有接收到

我改改试试

楼主:
就是上面的原因,已修改,明天结贴给分

网友A: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首先430f149接收a后,触发中断。而在中断服务程序中Send_Str(Rx_buffer)函数:
void Send_Str(uchar *s)
{
  while(*s!='\0')
  {
    Send_Byte(*s++);
    delay_1ms();
  }
}
引用了Send_Byte(*s++)函数:
void Send_Byte(uchar data)
{
    DE;
    TXBUF0 =data ;
    while(!(IFG1 & UTXIFG0));               //等待发送结束
    IFG1 &= ~UTXIFG0;
}
引用完这两个函数后,485芯片处于发送状态,未被重新设置为接收状态。所以不能连续接收字符

网友A:
呵呵,我打字太慢了。晚了你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打字太慢了。晚了你一分钟

是的,哈哈,今天脑子迷糊了,有时候这些问题需要说出来,说着说着可能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还是谢谢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哈哈,今天脑子迷糊了,有时候这些问题需要说出来,说着说着可能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

还是谢谢哈 ...

:handshake是的,其实叙述的过程,也是一次整理思路的过程。

网友C:
void Send_Byte(uchar data)
{
    DE;
    TXBUF0 =data ;
    while(!(IFG1 & UTXIFG0));               //等待发送结束
    IFG1 &= ~UTXIFG0;
}
这里面的DE;是什么意思啊?求指教。

网友C:
知道了,是我没看完整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