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桥的问题

楼主(2013-12-23):
   请教各位,我做了一个MOS管的H桥,用于驱动直流马达正反转。驱动小马达时MOS管不发热,驱动大功率马达时,下桥很热,用示波器看,下桥的栅极上有少许毛刺,可能是电流太大,引起的,此毛刺引起了下桥的短暂导通,使上下桥直通。我要请教的是,如何去掉下桥栅极上的毛刺,或许我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是由其它原因引起的,请指点!

网友A:
mos 电流选多大的,
电机电流多大?
二极管是否装?

网友B:
1、H桥电路有没有缺陷,你的原理图是什么样的
2、MOS发热时,工作电流多大,MOS的额定电流多大
3、直流电机两点可有电容,多大

网友C:
有图有真相

楼主:
我想应该就是米勒效应,MOS管是75A的,马达是20A,图没有画出来,就是哪种千篇一律的IR2101驱动MOS管的图,降低频率后发热量就比较小了

网友D:
驱动芯片和栅极之间串几十欧的电阻,电阻上反向并联1N5819。
栅极可以加电容,但加电容可能延迟MOS管的打开时间。
你看一下是上桥臂MOS一直打开,PWM控制下桥臂MOS来调速,还是反之。如果是PWM控制下桥臂MOS,那么MOS在打开关闭是当然会比上桥臂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