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lcd驱动的单片机?

楼主(2013-12-23):
需要开发仪表,电池供电的,要求单片机最好编程不用仿真器那种,C语言开发,直接串口下载最好了。另外要求功耗低,用3V纽扣电池供电,所以要求工呢电压在1.8到3v那种。带RTC最好了。

注意我这个是用一节3V纽扣电池供电的,最多可以用两节,串联或者并联,最终要做成比手表样式大不了多少的,体积要小。

网友A:
2.4--3.6V行不行呢?CSU8RP1185   可驱动4*12 LCD, CSU1181驱动4*18

网友:
PIC16LF1903符合你要求。

网友B:
430肯定有。。。
PIC16LF也有。。。。

网友B:
STM8L好像也行。。。
新唐NANO110也可以。。。
现在满足的MCU有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3.6V行不行呢?CSU8RP1185   可驱动4*12 LCD, CSU1181驱动4*18

我用一节3V的纽扣电池供电。所以你的那个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0肯定有。。。
PIC16LF也有。。。。

看过了,MSP和STM8L两者有一拼。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L好像也行。。。
新唐NANO110也可以。。。
现在满足的MCU有很多。。。

不过我更倾向于STM8l,因为我这个熟悉些,msp没用过。不熟悉。

网友C:
M0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