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基于msp430单片机开发超声波流量计

楼主(2013-12-23):
我公司研发的超声波流量计主控芯片msp430f169单片机,单片机的电源电压采用1.8~3.6V低电压,我们选用430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功耗了! 430把低功耗做的最牛了,在低功耗领域是做的最低了,活动模式耗电仅为340uA,深度小休眠模式仅为0.1uA。单片机有六种工作方式通过寄存器选择,LPM0、LPM1、LPM2、LPM3、LPM4、AM,流量计系统运行仅采用了AM和LMP3模式,AM模式下运行一次采集处理工后马上进入低功耗模式LMP3进入休眠,此时外部震荡电路停止工作,切换到内部dc震荡电路工作,定时定时20毫秒后唤醒进入AM模式工作。系统采用高能效锂电池供电2300mAH可以工作3年之久。

网友A:
谢谢分享。如果可以,建议楼主能详细叙述下你的项目

楼主:
超声波流量计采用的是时差法测量原理,

楼主:
逆程声波由传感器1发送超声波 传感器2接收信号 传送时间为声波在液体中的传输速度减去流体速度在超声波传输速度方向的分量:正程声波由传感器2发送超声波 传感器1接收信号 传送时间为声波在液体中的传输速度加上流体速度在超声波传输速度方向的分量

楼主:
时差法实际上是将超声波传播速度和液体流速进行矢量叠加为基础的。可简单比喻为在河流上渡船摆渡的过程。虽然顺流和逆流时渡船自身的速度是一样的,但由于受水流速度的影响,顺流时渡船到达对岸所需的时间要比逆流的少,如图所示。流速越大,顺流的速度越快,而逆流所需的时间越长。顺流和逆流的时间差与流速成正比。
系统硬件结构可以分成5个模块

网友B(2015-04-07):
楼主 能分享下资料不

网友C:
超声波流量计的主要原理是利用超声波的发射信号的反射信号来确定流量的。

网友D:
楼主说的功能很强大
能不能具体点说说你项目的内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