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455如何用串口下载调试程序

楼主(2013-12-23):
(无正文)

楼主:
顺便问一句,C6455里面是否可用加入看门狗,一旦程序跑飞,马上复位!
PC指针在跑飞的时候总是往一个固定地址去进行无限循环的NOP,能否加入某段代码,当PC指令跳转到某处时,跳转至程序的某一段?

网友A:
具体没搞过   帮忙顶

楼主:
求人解答啊,继续关注中

网友A:
最后怎么处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句,C6455里面是否可用加入看门狗,一旦程序跑飞,马上复位!
PC指针在跑飞的时候总是往一个固定地 ...

1. C6455 ROM bootloader不支持串口加载程序, 你可以先通过其他的加载模式先加载一个和串口通信的程序, 再通过这个串口通信程序把应用程序加载到DSP上运行.

2. C6455的timer可以配置watchdog模式. 可以看下面的文档第4章Watchdog Timer Mode
http://www.ti.com/lit/ug/spru968/spru968.pdf

3. 如果你知道固定地址, 可以试一下. 不过还是建议先找出程序跑飞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