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tyw大叔等坛内高手支招!

楼主(2013-12-23):
问题:
    正弦波音频0-10V小信号需要功率放大后输出,输出的正弦电压要能达到264V(220V*1.2),输出功率要达30-60w,不能采用变压器升压输出的方式,功放的其余指标类同于LM3886,请问这样的功放电路如何实现!

网友A:
找现成高压模块有困难就用高反压管自已搭分立电路,可参考下面专利电路.

楼主:
先谢过!
另外我想来上海和tyw大叔就该技术做进一步交流,请您给我联系方式。
我的电话是1380616553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谢过!
另外我想来上海和tyw大叔就该技术做进一步交流,请您给我联系方式。
我的电话是13806165536

哈哈,没玩过,勿要穷追猛打了,头杭了,少累哈

楼主:
tyw大叔,没有穷追猛打的意思。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带变压器的功放做得很好。不带变压器的功放没做过,
由于基础较差,所以想和坛内高手交流学习,取得好的思路来加快产品开发的进程。

高手支个招,我会为你的帮助支付报酬。

网友B:
引用 楼主:
tyw大叔,没有穷追猛打的意思。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带变压器的功放做得很好。不带变压器的功放没做过,
由于基 ...

啥~~~

LS这个银子估计请不动老T叔~~~

老T叔退休后随便帮人指点一下江山,也有几十万年收入~~~

是俺在二姨家见过,扒分效率最高滴神人也~~~ ;P

网友C:
引用 楼主:
tyw大叔,没有穷追猛打的意思。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带变压器的功放做得很好。不带变压器的功放没做过,
由于基 ...

那就比较简单了,把你带变压器功放换个管子换个电源就可以试一试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啥~~~

LS这个银子估计请不动老T叔~~~

帮帮忙好伐,俺又勿是收银机拉,哈哈,哪有这么多,打个对折差不多.
LZ可找个几十V供电的分立元件放大板,把相关器件耐压换成高压的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帮帮忙好伐,俺又勿是收银机拉,哈哈,哪有这么多,打个对折差不多.
LZ可找个几十V供电的分立元件放大板,把相 ...

打个对折也不差呀~~~

比二姨家一帮子穷电工高多了~~~  :lol

网友D:
不用变压器升压,你的电源电压是多少?电源电压够高就用MOS管搭D类放大器实现,电源电压不够的话还要先升压后放大。这样感觉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好处是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如果用市电供电,隔离也要考虑!

楼主:
电压有点高的,交流220v输出考虑1.2倍余量220v*1.2*1.414=373v,
直流供电电压要正负200v。
之前用变压器升压方式时直流供电电压是正负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