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的官方例子在哪里找啊?

楼主(2013-12-23):
都在说官方例程,他们在哪里找啊?是不是还得买官方的开发板啊?

楼主:
求解答啊

网友A:
下载的库函数包里就有吧,楼主再看看project里面

网友B:
一般官方例程在下面几个地方:
1、所有ST MCU固件库里面,里面的例程都是可以在官方开发板上直接运行的,具体看每个例程里面的readme,这里的官方开发板是指带EVAL字样的,这些都是可以在官网下载到;
2、开发板(EVAL)的demonstration firmware,Discovery类的firmware package,这些都是官方例程,在官网可以下载到;
3、编译器下面的例程,在MDK和IAR的安装路径下都有examples目录,里面都有对应编译器的官方开发例程,而且还有IAR/MDK自己做的开发例程,这些都可以参考。

另外补充一下,ST MCU的官方开发板都是不带光盘的,全部资料,如代码、参考手册、原理图、gerber files、BOM List都是可以在ST 官网直接下载,不需要购买任何硬件的附加要求。

ST只有部分SysLab做的Reference Design需要购买硬件后,签署NDA才会提供,比如3K 太阳能逆变套件等,需要这类操作也不多啦,有要求可以找ST代理商协助。

网友C:
直接登录网站http://www.stmcu.org/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官方例程在下面几个地方:
1、所有ST MCU固件库里面,里面的例程都是可以在官方开发板上直接运行的,具 ...

谢谢版主啊,说的太详细了,不过官方的开发板就没必要买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库函数包里就有吧,楼主再看看project里面

这些例子都说明了开发板的连线,还是很贴心的。

网友D:
下库的地方好像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st.com/stonline/stappl/productcatalog/app?page=partNumberSearchPage&levelid=LN1565&parent ...

这些比库里的好像新点啊

网友E:
看置顶贴.或者我的第一个st视频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些比库里的好像新点啊

嗯  这些可能是最新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啊,说的太详细了,不过官方的开发板就没必要买了吧。

个人使用,没必要买官方开发板,原因是人家用欧元算工资,开玩笑,是咱么的几倍啊。

一般验证用Discovery足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置顶贴.或者我的第一个st视频

你的第一个st视频在哪里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第一个st视频在哪里啊???

你还是看置顶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