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NPN管与PNP管区别?

楼主(2013-12-23):
NPN管是我做的一个电压控制电路,我通过调电位器电压可以得到Q1点电压变化,可是我换成PNP管子就调不出来了,这难道就是两个管子的区别吗? 还有NPN管通过调电位器电压可是调节基极电流,?从而控制集电极电流。 PNP管基极电流能控制集电极电流。  这是怎么回事有人能解释一下吗?PNP管用的少没NPN管熟。

网友A:
看了两遍描述,真心没看懂。。。
如果楼主想用PNP达成NPN电路的效果,你的输出点要放在PNP的集电极,而不是发射极。
。。。对了,别忘了加负载电阻。。。

网友B:
没学过模电?

网友C:
pnp的一直处于饱和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