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我用iCL7650做一个恒流源,但恒流源波动很大。急求解释。。

楼主(2013-12-23):
电路图如下:

  电流源的波动很大,我用硬件都搭了电路了,怎么测试都是波动很大不知道为什么?急求解释。

网友A:
如果输入电压稳定,这个电路应该不会有多大的输出波动。
但是,你都没说输入电压范围,也没说输出波动具体多大,是一直稳定偏大,还是振荡?
R2上的电压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偏差情况怎样,发热情况?MOSFET驱动够不够?运放输出达到上限没有?
如果这些都没有问题,输入再加个简单的RC滤波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入电压稳定,这个电路应该不会有多大的输出波动。
但是,你都没说输入电压范围,也没说输出波动具体 ...

输入电压是AD780超高基准2.5V经过电位器调节到2.2v,输出电流1A(理论上),波动是振荡的,RL,是负载大小是0到0.2欧姆。功率管用的是irf640n;

网友B:
C1是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1是什么目的?

滤波的作用,不过我去掉这个电容,波动依然存在,不知道什么在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电压是AD780超高基准2.5V经过电位器调节到2.2v,输出电流1A(理论上),波动是振荡的,RL,是负载大小是 ...

老大,你7V输入的电路,7V的驱动电压,用了一个200V0.15OHM内阻的MOS,有没有搞错啊。

网友B:
电源电压是+-7V么?
似乎不太够。去掉2.2V还有4.8V,不知道够不够MOS的开启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7V输入的电路,7V的驱动电压,用了一个200V0.15OHM内阻的MOS,有没有搞错啊。 ...

小弟迂腐,哎,多谢指教,顺便问一下用什么mos最好可以提供1A大电流(原理图上),还有就是为什么真的有输出电流呢,而且还接近1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迂腐,哎,多谢指教,顺便问一下用什么mos最好可以提供1A大电流(原理图上),还有就是为什么真的有 ...

要么提高你的驱动那边的供电电压,要么找一个逻辑电平驱动的MOS管。

网友D:
这个比较器是开环状态,使得电流调节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所以,电流脉动比较大。

想调节管功耗低的话,就换个速度快的运放或换成高速电压比较器。

若不在乎调节管功耗,就调节管前加上一级阻容低通滤波即可。

这个电路属于原理型电路,若想工作在理想状态,还需添加一些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较器是开环状态,使得电流调节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所以,电流脉动比较大。

想调节管功耗低的话,就换 ...

运放同相端输入的是AD780基准电压非常稳,但是就是电流波动比较大,怎么使用这个irf640使其正常工作提供1A电流呀?恒流源电路的mos管主要看什么参数呀?小弟被这个搞了好久了,最后也提高了电源电压,但是还是波动,提高到了25V。真心觉得不知道什么问题?7650速度虽然不快,但是不至于跳动达到0.01A。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运放同相端输入的是AD780基准电压非常稳,但是就是电流波动比较大,怎么使用这个irf640使其正常工作提供1 ...

建议你参照这个帖子的部分电路做一个吧。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了。https://bbs.21ic.com/icview-655860-1-5.html

网友E:
ICL7650多用于微信号放大应用。其带宽低,输出负载能力差,由于后者原因不适合做MOSFET驱动。
采样电阻两端并了那么大一个电容有可缈灭误差但滤波效果不佳。建议取消这个电容改用RC滤波,这样可以人为的确定并控制误差。
如果运放带载能力足够,最好在MOS管栅极对地并一个适当的电容以适当地减缓调整速度,除非你对负载的调整速度要求特别严格。

再有就是电路的布线和器件的选取了。采样电阻当选无感电阻,减小控制回路的环路面积,控制部分和主回路不能有公共回路。运放的基准输入端须加去耦电容。如果允许打样,最好做板实验,否则搭建电路时应尽可能满足上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ICL7650多用于微信号放大应用。其带宽低,输出负载能力差,由于后者原因不适合做MOSFET驱动。
采样电阻两端 ...

这个图是我在一篇论文上看到的,我用硬件试了下,开始的时候效果非常好,恒流源很稳,后来波动就很大,现在一直纠结在恒流源的问题上了,能不能给个提示怎么做实验找到关键的问题所在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运放同相端输入的是AD780基准电压非常稳,但是就是电流波动比较大,怎么使用这个irf640使其正常工作提供1 ...

就调节管前加上一级阻容低通滤波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调节管前加上一级阻容低通滤波即可。

运放的同相输入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ICL7650多用于微信号放大应用。其带宽低,输出负载能力差,由于后者原因不适合做MOSFET驱动。
采样电阻两端 ...

控制部分和主回路不能有通路能不能具体点?小弟急求?

网友F:
把C1电容加到上面的RL两侧。

网友G:
示波器探几个波形吧,
T叔的书包里有专门讲恒流源的书,可参考

网友B:
正电源提高到10V以上试试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试试单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可以试试单电源。

现在问题找到是RS坏了,不过采样电阻换成无感电阻,我的恒流源都是很缓慢的达到稳定,逐渐上升达到稳定。这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你说的缓慢达到稳定,这个缓慢是怎么样的缓慢?上升时间多少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缓慢达到稳定,这个缓慢是怎么样的缓慢?上升时间多少秒?

上升时间有40s左右

网友B:
这有点像热影响。。。。。RS的温度系数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点像热影响。。。。。RS的温度系数大?

为什么是热影响?要是热影响应该是逐渐变小才是,我这个是负载接上后逐渐上升然后稳定,然后才变小。我用的是KNP 1欧姆的电阻。

网友B:
那你检查一下基准电压是不是缓慢上升的。
还有我觉得你的7V的电源电压是不太够的,有可能是MOS管在温度上升后,电压反而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检查一下基准电压是不是缓慢上升的。
还有我觉得你的7V的电源电压是不太够的,有可能是MOS管在温度上升 ...

怎么说呢,7V为什么不够呢?mos的开启电压要2到4v,最小2v,如果没有开启mos,电流会稳定吗?小弟不明白你们说的开启是指mos管进入什么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呢,7V为什么不够呢?mos的开启电压要2到4v,最小2v,如果没有开启mos,电流会稳定吗?小弟不明白 ...

那个开启电压是刚刚有电流时的电压(250UA),你这里有较大电流(1A),VGS也要高些,再加上源极电压也是高于0V的,栅极电压既然达到7V也不一定够。

网友B:
你的电源电压余量不足,环境变化时,比如换元件,比如温度变化,可能无**常工作。

网友B:
无法X正常----“法”和“正”这两字为什么不能放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开启电压是刚刚有电流时的电压(250UA),你这里有较大电流(1A),VGS也要高些,再加上源极电压也是 ...

我之前也增加过供电电压,电流变大了很多,但是没有怎么改变这个上升的情况,而且我发现我用5v它也可以提供1A的电流而且可以很稳定,我不太理解这个mos的开启问题了?

网友H:
运放自激了

网友I:
你可以试着改改通频,你这样也太快了吧

网友I:
我使用7650跑到2.5A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可以试着改改通频,你这样也太快了吧

那个地方快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运放自激了

说的很在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自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使用7650跑到2.5A

7650我用着感觉也有点问题。我换了op07正常了,但是还是会逐渐上升到稳定

网友I:
驱动这个的运放最好使用带宽宽且驱动电流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驱动这个的运放最好使用带宽宽且驱动电流大的

给举荐个芯片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在理,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自激呢?

因为你放大器的容性负载驱动能力不足,需要选用容性负载驱动能力强的运放。例如ad827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比较器是开环状态,使得电流调节管工作在开关状态。所以,电流脉动比较大。

想调节管功耗低的话,就换 ...

我的MOSFET发热非常厉害,1min就感觉非常烫手了,如果是驱动问题的话,为什么电流也是大约1A,稳定性差了点。请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