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编辑,这个示波器到底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3-12-24):
用示波器测纹波电压,AC耦合,探头是机器标配的10:1探头,我在控制面板里面将它设置成1:1来测,读取峰—峰值,但是设置成50mV div和500mV div,测量结果差别很大,div电压设置越高,测量纹波就越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div到底应该设置多大的?10:1探头究竟能不能测纹波?

楼主:
也没有人回一下啊,下面这个纹波电压应该怎么读数?左上角是100mV,这个电压越低,测出来的纹波电压越低,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交流耦合  带宽限制20m 就这些条件

网友B:
同楼上的,测纹波测量的是交流,然后限制带宽,纹波电压一般都选最大的纹波读,顺便说句,你的示波器不错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