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开关功放电路产生的开关机冲击噪音问题

楼主(2013-12-24):
我的电路中声音信号时从Q10的发射极过来,经过62429音量电位器和LM4861功放输出到喇叭。
Q10的发射极电压在没有音频信号时直流电压为20V,音频信号最大幅度不超过1V。
现在一直存在的问题是:在关闭音频通路时,喇叭产生很大的冲击噪声,幅度大约在4V左右。
我试验过先关闭4861的1脚(MUTE),延时一下,再关闭Q17,不起任何作用。刚开始怀疑时C8电容充放电造成开关噪音,我尝试
把C8改小为47P,是没有噪声了,问题是音频信号也过不去了。。。后来在C7之后加二极管限幅,也不起作用。
现在确定的是:将C8拆下来,再开关通话电路就没有这个噪声了。。。
网上有说用继电器延时,我这个板子体积决定了不可能再加其他大的元器件了。请大神们指点迷津。。。2天了没解决。。。

网友A:
R38下端加1U对地电容。

网友B:
MUTE控制应该管用的吧。。。。。。

网友C:
R41短接。Q10发射极串联一个电阻(比如1K。具体何值调试决定)。然后R37并联一个330uF或更大的电解电容。让Q10延时缓慢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8下端加1U对地电容。

谢谢回复,刚试了一下,效果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MUTE控制应该管用的吧。。。。。。

这个4861的应用电路我们之前用过很多次了,一般MUTE是用的,我试验过关闭功放和控制通路的顺序和时间,效果几乎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刚试了一下,效果不大

这个开关机噪声是由于直流分量的变化引起的,把直流分量在开关时进行平滑过渡,就可以消除。缓慢开通和缓慢关闭直流分量,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D:
能不能把pa lm4816 先断电 延时一段时间在让开关动作。上电 掉电 噗噗声一般都是调整 信号 与 pa 供电的顺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R41短接。Q10发射极串联一个电阻(比如1K。具体何值调试决定)。然后R37并联一个330uF或更大的电解电容。让 ...

谢谢回复啊,按照您说的调试了一下,开通时的噪声基本听不见了,但是最大的噪声关机噪音还是很大,我让Q17一直处于开通状态,然后开关功放,关闭功放时的噪音同样很大。有点迷茫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啊,按照您说的调试了一下,开通时的噪声基本听不见了,但是最大的噪声关机噪音还是很大,我让Q1 ...

关机噪音:首先让Q17截止,然后功放mute,然后断开LM4861电源6脚,最后切断整机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机噪音:首先让Q17截止,然后功放mute,然后断开LM4861电源6脚,最后切断整机电源。 ...

问题原因经过和我们部门的几个人的共同分析已经基本确定了:
在Q17开关的瞬间,C8上部的电压发生较大的压差变化,因电容不能发生突变,造成下部的电压发生较大变化,传递到功放输出。解决办法是减小R42上端的电压至2V以内,R41并联电容。或者Q10的集电极接104电容到GND,减缓开关瞬间R42上电压的突变。
谢谢之前的回答。:vict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关机噪声是由于直流分量的变化引起的,把直流分量在开关时进行平滑过渡,就可以消除。缓慢开通和缓 ...

同样感谢,您说的很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R41短接。Q10发射极串联一个电阻(比如1K。具体何值调试决定)。然后R37并联一个330uF或更大的电解电容。让 ...

再把C8改成,串隔直电容对地加电阻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