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70例程】015片上16位ADC读取_IAR

楼主(2013-12-24):
使用J-LinkV8
IAR版本6.6
调试串口波特率:115200
基于MDKK70-EK_T43硬件平台
关键词: Freescale 飞思卡尔 Kinetis Cortex-M4 K70 MDKK70 核心板 开发板 例程

#define ADC0_CHANA    21         // set to desired ADC0 channel trigger A
#define ADC0_CHANB    22         // set to desired ADC0 channel trigger B

#define ADC1_CHANA    18        // set to desired ADC1 channel trigger A
#define ADC1_CHANB    23       // set to desired ADC1 channel trigger B

实验现象:
编译并下载调试程序
单端验证(已被配置为单端):分别为K70EKT43上的ADC0_SE16、ADC1_SE16、VREF_OUT、DAC1_OUT所在引脚的的单端AD值。
下面的结果是把这四只脚都接地的结果,可以看到AD值很小。

串口输出信息:
External Pin Reset
K70-256pin      Silicon rev 1.0
Flash parameter version 0.0.8.0
Flash version ID 1.0.18.0

**********************************************************************
*  ADC0 & ADC1  PDB硬件触发读取ADC的值                               *
*  PDB 循环触发 ADC0 和 ADC1  进行转换                               *
*  分别为K70EKT43上的ADC0_SE16、ADC1_SE16、VREF_OUT、DAC1_OUT。      *
*  所在引脚的的单端AD值。                                            *
*  输入任意字符结束测试                                              *
**********************************************************************

R0A=     4  R0B=     4  R1A=     5  R1B=     4

网友A(2014-03-05):
引用 楼主:

学习学习,研究研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