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一种接近开关

楼主(2013-12-24):
现在有一个项目 是在野外的高压,强磁环境。要选用一款接近开关  要求工作电压最好为3.3V。 检测距离为30mm以内。  需要高可靠性。 求各位支招呀  !!!

网友A:
是行程开关吗?

网友B:
反射式红外接开关,怕尘埃就用超声波

网友C:
首选超声波,其次红外检测。

网友D:
是死区吗,30是固定的,建议红外,超声波要贵点

网友E:
反射式红外开关吧,工业上用的很多

网友F:
楼主的情况确实使用光电式接近传感器为宜,铠装工业级的那种。

网友G:
普通红外传感器就像老t叔说的怕灰尘。见过一红外光电,对射的,手掌在中间来回晃没动静,但用一张普通名片放中间却能检测到,哪怕此时手掌还挡在中间,太神奇了。据说专为防污设计

网友H:
用电感式的接近传感器吧。工作电压大了一点,但是在户外用最重要的耐环境的影响。光电式的很容易受到环境和光线的影响。红外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