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3-12-24):
RT,这种东西怎么出来的啊。。我去,一个液晶屏不值20块?还带触摸,,最少都30,40了吧。。。
机身内存2G。。。吗b,USB2.0,吗b,支持视频播放~!!!草,,这东西70块钱啊!!!!!!!!!!!!!!!你们救救我吧。。这东西到底怎么做出来的。。用的什么芯片。。才70块钱!~

网友A:
这山寨的吧!

网友B:
跟厂家直接定制,而且是批量订货,比你想象的要便宜很多。

网友C:
是很便宜,必须大厂才行,
小厂光器件、开磨费用都差不多,挣不到钱呀。

网友D:
经济学中有个名词叫“边际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广告?

= =!!!!不是广告啊!!
自己做项目需要用到液晶显示。。。淘宝搜液晶显示器,,搜到这个了,忽然发现这东西这么牛b。。成本70。
买个液晶屏都40了。。想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赚一半。

太假了吧!!!!。。一个液晶屏不都3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山寨的吧!

必须山寨。。。。可是山寨的这么牛b。。。也想学学人家的技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厂家直接定制,而且是批量订货,比你想象的要便宜很多。

跟芯片商直接沟通,让他生产专用芯片么?
还是在某个平台上搭建出来的。。比如国产山寨手机大多是MTK平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芯片商直接沟通,让他生产专用芯片么?
还是在某个平台上搭建出来的。。比如国产山寨手机大多是MTK平台 ...

一般都是再某个平台上搭出来的,液晶屏垃圾的花可以用OLED的,省钱,触摸用电阻屏更省钱。

现在很多廉价MP3加个显示触摸功能就搞定了,我大天朝的山寨能力,超出你的想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必须山寨。。。。可是山寨的这么牛b。。。也想学学人家的技术啊。。。。 ...

这个山寨一般了,只要你想要,山寨什么都可以的!!

网友G:
呵呵,价格没有最低的,只有更低的

网友H:
知道天朝竞争多激烈了吧,看看小米、华为、中兴,搞个手机,一个赛一个的便宜。
要是没有MUSK那样的才能,别想出头了。安心做电工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经济学中有个名词叫“边际成本”……

学习了!一直不知道怎么形容来着。。。

网友J:
我用的一个IC,插SD卡或U盘播放MP3,16条腿,IC批量出厂才1元多。。。
消费类产品,常以我们不能想像的价格出现,请不要用常规的MCU来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