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霍尔编码问题

楼主(2013-12-24):
(无正文)

网友A:
60度安装位置排列,测试出的编码却是120度, 这很正常, 因为你的电机是 2 对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度安装位置排列,测试出的编码却是120度, 这很正常, 因为你的电机是 2 对极 ...

你这个到是提醒到我了,我的这个马达确实是2对极(4极),两对极也就是说N极和S极是90度间隔排列的。而霍尔安装位置确实60度间隔的,所以总会存在一个霍尔信号和另外两个不一样的情况。也是就不会存在全为零或者全为1的情况了。

网友B:
三相无刷电机?

网友C(2014-03-19):
这个图上是电机霍尔的安装机械角度是60度,但是电机定子是6极,每一相每极的电角度是120度,所以这么安装霍尔就是120度。跟电机转子极数没有关系。

网友D(2014-07-2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E:
你的电机是什么型号的?布距角应该是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