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 5 用JLINK不能下载,怀疑flash download设置不对

楼主(2013-12-24):
我的芯片是STM32F103VC,flash是256K的,选项里只有512K的STM32F10x,没有256k,
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还是其它问题?
点击下载后提示
* JLink Info: STM32F1xxx: Can 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JLink Error: TCK (pin 9) low, but should be high. Please check target hardware.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再次点击下载后提示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FFFFFFFFFFFFFFFFFFFFFE11
* JLink Info: STM32F1xxx: Can not attach to CPU. 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 JLink Info: TotalIRLen = ?, IRPrint = 0x..FFFFFFFFFFFFFFFFFFFFFE11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另外在jlink 设置,JTAG device chain 里显示空白,是没有检测到芯片吗?

刚刚试了sw模式可以正常下载程序,选的是512k的flash

网友A:
没用过MDK5.0,看提示STM32F1xxx: Can not attach to CPU.,应该是你说的原因吧?
MDK的外设包升级了没,怎么会没有256K选项呢?

楼主:
就安装了一个Keil.STM32F1xx_DFP.1.0.2,还需要其它吗?

楼主:
刚刚试了sw模式可以正常下载程序,选的是512k的flash

网友B:
你还不错了,我一仿真,软件直接自己关闭。
无奈又换回低版本的哦

网友C:
我的也是仿真不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板子上引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