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神啊-在MCU下实现无操作系统的键盘和显示操作逻辑有什么技巧?

楼主(2013-12-24):
我拿STM32F4加一个键盘+一个显示屏。想设计个界面及其操作控制。目前硬件搭好了。跑起来了,键盘可以响应(正确获得键值),但是现在看起来要实现一定功能的按键操作还是很麻烦,主要问题如下:
1、那么多按键:数字+功能键,构成的前后操作逻辑关系,通常在C语言中,怎么来实现会更加技巧些?可否例程指导?
2、类似的按键操作,对应MCU而言是一个输入,但是数字类的输入是一个“流”的过程,好像很麻烦,一会字符串,一会数字,转来转去的。语言水平要求比较高。。。
3、键盘输入,响应功能之间逻辑关系,如何互锁、防止错误流程,或者更改流程,怎么样的架构,会可靠和便于更改呢?请高手总结那么几下下。
4、显示采用串口指令进行。

网友A:
大啊啊啊啊啊啊啊

楼主:
体力活,干的差不多了。有几个小小的逻辑正在调,下回得想办法上系统,是不是就能舒服点。。。底层搭建中。

网友B:
如果系统功能复杂, 那这个底层代码还真的要费点脑筋的. 考虑和学习一下状态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