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为何没有逆变器的支持?

楼主(2013-12-24):
STM32有电机控制的应用,当为何没有逆变器的呢?很奇怪

网友A:
ST有个3x系列说是希望在逆变、电机、太阳能上面应用。
目前ST有10x系列在太阳能逆变的2个参考方案(3KW和250W),只知道有逆变器的客户在用STM32,具体做什么没去问。我自己这边有客户用STM32做数字电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有个3x系列说是希望在逆变、电机、太阳能上面应用。
目前ST有10x系列在太阳能逆变的2个参考方案(3KW和25 ...

谢谢!可是我在ST的官网上,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B:
你可以用其它厂家的方案
MCU换成ST的就好了

网友A:
笔记我给你,代码别问我,我签了NDA。
STEVAL-ISV002Vx - 3KW photovoltaic converter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xMTMyfDNmOWQ5Yzk2MDI5YjllY2ExZTZmYjI3MmE2MmU4ZWVkfDE3NDc4OTY2MTI%3D&request=yes&_f=.pdf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xMTMwfDhlYjBhOTVhODBkNDE3YjBkNzAxNDRjYTRiYzExZTBhfDE3NDc4OTY2MTI%3D&request=yes&_f=.pdf

STEVAL-ISV013V1 - 250 W DC-DC solar module demonstration board for distributed photovoltaic architecture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jMxMTMyfDNmOWQ5Yzk2MDI5YjllY2ExZTZmYjI3MmE2MmU4ZWVkfDE3NDc4OTY2MTI%3D&request=yes&_f=.pdf

STEVAL-ISV013V1 - Data brief.pdf

网友C:
实在找不到  换其它型号的单片机   应该就有了   这一块   单片机   TI  目前做得比较不错

网友D:
逆变器比电机简单的多啊,H桥驱动部分和程序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E:
TI的参考比较多
说实话, 只要知道原理, 用什么芯片都一样。 只是有的芯片适合与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我给你,代码别问我,我签了NDA。
STEVAL-ISV002Vx - 3KW photovoltaic converter

谢谢!

网友F:
我也在找能驱动H桥的单片机,IGBT驱动不能完全靠软件,硬件上也要有防上下臂同时导通措施,炸一次IGBT四五千块就没有了。现在是自己用CPLD做专用定时器,要是有带H桥驱动信号发生器的单片机就更好了。

网友G(2017-12-13):
引用 网友A:
笔记我给你,代码别问我,我签了NDA。
STEVAL-ISV002Vx - 3KW photovoltaic converter

不是官方的代码吗

网友A:
官方的代码,买套件提供的,但要签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