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助选型

楼主(2013-12-24):
现在想选择一款MCU请大神帮帮忙:
1.厂家资料中文的,上手快。
2.价钱低廉,稳定性好。
3.我现在想做一个很小的项目,大致主要功能是,波特率转换,即:收发数据的波特率不同。可能需要一个256字节的缓冲池。

STC就不用推荐了,自从修改完1T周期以后,就不能收发不同波特率了,除非使用独立双串口S2系列的,但是价钱贵,最便宜的也要3.8元。完全不符合预期。请大神帮忙。

网友A:
中颖的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颖的还可以。

自己也搜索了一下,发现个台湾义隆的,EMC,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价格是挺便宜的,你说的这个我也去搜索一下。3Q

网友B:
有没有看STC15W201S的一个串口呢,价格只有1.8

网友C:
如果速度不高,不超过19200,用软件模拟也不错,随意设置

网友D:
stm8s003,功能绝对没有问题。量大的话价格0.9元,不用你会后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