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DS-5 中的空指令怎么实现?

楼主(2013-12-24):
(无正文)

网友A:
基本的空指令都是nop,具体形式你得查相应编译器,记得加头文件

网友B:
DS-5用的就是ARM的编译器,所以是标准的c语言。arm便一起中,ARM汇编语言用的是NOP,C语言应该用的是n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5用的就是ARM的编译器,所以是标准的c语言。arm便一起中,ARM汇编语言用的是NOP,C语言应该用的是nop(); ...

试了下,nop();还是编译错误:

APP/app.c:479:5: error: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nop' [-Werror=implicit-function-declaration]

是不是有一种方法可以嵌入汇编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了下,nop();还是编译错误:

APP/app.c:479:5: error: implicit declaration of function 'nop' [-We ...

下面的方法编译通过了:
__asm__("N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