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5509A与aic23b连接实现报警音和音频回放

楼主(2013-12-24):
小弟在学习5509A,总体框架是实现语音的采集,编码压缩,OFDM调制,发射,经过信道后接收,然后经解码,解调,还原语音信号!

学习中接触到的例程代码是利用DSP的MCBSP直接进行数据的读和写,当CPU忙于OFDM算法处理时,这样会消耗有限的CPU资源,所以在此基础上,我把DMA加上了!

当语音数据量比较大时,DSP本身的存储不够用,需要外扩存储器,在原代码基础上,加上了SDRAM的部分!

这部分在操作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需要把GPIO0引脚置高,请看datasheet里面的引脚介绍:

现在正在尝试DMA和SDRAM放在一起,程序下载到板子上,在CCS上运行的时候,会断开连接!
在此还请高手给予一下指导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啦   谢谢分享

谢谢版主支持!
用DMA对SDRAM进行数据读写,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呢?COEDC_DMA好使,CODEC_SDRAM好使,但CODEC_DMA_SDRAM就不好使啦,好几天了,一直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支持!
用DMA对SDRAM进行数据读写,是不是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呢?COEDC_DMA好使,CODEC_SDRAM ...

DMA-SDRAM的具体没做过   不好意思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DMA-SDRAM的具体没做过   不好意思哈

哦,没事!

继续探索!!

请版主帮忙留意一下下相关的资料,不胜感激!

网友B:
这个有意义啦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意义啦  谢谢分享

嘿嘿,谢谢捧场,互相学习!

网友C:
学习一下的了,,很不错的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的了,,很不错的方案的

谢谢,不足之处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D(2015-01-20):
看了你的codec—dma还有几个不懂得地方,你这个是开了一个aic23data的128位的空间吗?哪句语句是让语音芯片播放dma中缓存的数据的?还有能否设置两个buffer,一个接收mcbsp数据,通过dsp处理后放到另一个xmt buffer中,再将这个buffer中数据发到mcbsp,传送到语音芯片上播放?

楼主:
1、不是,aic23data是16位无符号数,只是开辟了一个16位空间,128表示DMA一帧数据传输128个16位字。现在想来这么写应该有问题,应该这么声明,aic23data[N].
2、DMA的发送功能直接读取DMA接收的数据,传输给McBSP,就是实现了播放。
3、如果使用DMA完成数据到McBSP的数据发送,是可以的。

网友E:
看了好多楼主的帖子  C55X的高手啊

网友F:
aic23b 有很多的开发实例

网友G:
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H:
不错的分享 很有用

网友I:
不得不说楼主的思路好清晰

网友J:
好资料不容错过

网友K:
跟着楼主思路走 呵呵

网友L:
貌似问题有点大 冷静冷静

网友M:
真觉得楼主挺强的

网友D:
测试了一下,发现这个跟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一样,首先是首次上电,单步调试,到下面这里直接开始放声音,而且声音很小还不是很清楚。
/*设置AIC23的数字接口*/
        i2c_status = I2C_write(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然后点暂停声音也不会停,之后我又测试了一下你的dma,通过打印你的aic23data数据,发现每帧数据几乎一样,应该是dma并未工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  好样的

谢谢鼓励,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好多楼主的帖子  C55X的高手啊

学习的时候遇到问题就来求助,嘿嘿~谢谢关注!

网友N:
我觉得楼主的帖子可以设为精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了一下,发现这个跟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一样,首先是首次上电,单步调试,到下面这里直接开始放声音,而且 ...

单步运行到的位置仅仅是AIC23b的配置,还没有启动DMA,这时候的声音应该只是电路噪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谦恭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真觉得楼主挺强的

谢谢抬举。

楼主:
引用 网友L:
貌似问题有点大 冷静冷静

嗯嗯,冷静。

楼主:
引用 网友K:
跟着楼主思路走 呵呵

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O:
帮楼主支持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P:
帮楼主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资料不容错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aic23b 有很多的开发实例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试了一下,发现这个跟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一样,首先是首次上电,单步调试,到下面这里直接开始放声音,而且 ...

如果不是噪声,不用DMA的时候也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噪声,不用DMA的时候也这样吗?

不是噪声。但是音质不好,你设置的aic23的buffer里面的数据内容没有改变,其他部分注释掉也能放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噪声。但是音质不好,你设置的aic23的buffer里面的数据内容没有改变,其他部分注释掉也能放音 ...

怀疑是板子的连接问题,你不用DMA也这样,McBSP还没采集数据和写数据就可以回放,不应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顶顶

谢谢!

网友Q(2015-05-11):
     谢谢,我用aic23data画图,当麦克风采集到一个信号后,aic23data的图形根本就没有明显的幅值变化,还有这个程序是边录边放,如果我想先把录得声音保存下来停下之后再放出来,应该怎么办呢?
   还有就是那个播放警报声的程序,如果我想发一个单频正弦信号的声音应该怎么改动呢,能不能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谢谢,我用aic23data画图,当麦克风采集到一个信号后,aic23data的图形根本就没有明显的幅值变化,还 ...

你的aic23data是数组吗?
声明一个aic23data[10000]的数组,使用for循环暂存10000个数据再画图。

网友R(2015-10-31):
这个实用,可以做fft

网友R:
插上耳机做一个音频分析。

网友S(2016-06-06):
请问楼主:能帮我给开发板烧录一个语音降噪程序,能够使带有背景噪音的声音进入板卡,声音再从板卡出来时噪音减弱,只要听起来感觉到噪音弱了就行。有重谢!

网友T(2017-04-05):
最近刚接触5509,学习学习

网友U:
使用的是什么接口?

网友V:
OFDM调制是什么?

网友W:
这个用过一个开发板做过这个语音芯片。

网友X:
做语音位什么要调制呢

网友U: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是噪声,不用DMA的时候也这样吗?

怎么测量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D:
测试了一下,发现这个跟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一样,首先是首次上电,单步调试,到下面这里直接开始放声音,而且 ...

这个不是两个采样吗?

网友W:
SDRAM读写速度怎么样

网友X:
直接实现信号的发送和接收这是无线语言吗

网友Y:
语音识别可以做5509芯片。

网友Y:
5509A与aic23b确实是做语音处理的好方案。

网友Z:
引用 网友Y:
5509A与aic23b确实是做语音处理的好方案。

也可以使用VS1003芯片。

网友Z:
引用 网友X:
直接实现信号的发送和接收这是无线语言吗

使用的是什么无线芯片?

网友AA:
这个有开发板例程可以参考。

网友AA:
以前用过DSP5509做过复读机。

网友AB(2017-05-09):
能够添加无线传输就行了。

网友AB:
这个有5509A的开发板可以代用。

楼主(2017-07-12):
引用 网友S:
请问楼主:能帮我给开发板烧录一个语音降噪程序,能够使带有背景噪音的声音进入板卡,声音再从板卡出来时噪 ...

我不会
工作后一直没来,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T:
最近刚接触5509,学习学习

欢迎欢迎~多多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U:
使用的是什么接口?

McBSP

楼主:
引用 网友V:
OFDM调制是什么?

正交频分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W:
这个用过一个开发板做过这个语音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X:
做语音位什么要调制呢

为了在信道内通信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W:
SDRAM读写速度怎么样

只知道够用。

网友F(2018-01-09):
两通道怎么分别读取的?

网友F:
就是AIC32不同通道采样不同的信号。

网友AC:
现在语音解码都有专用的芯片了。

网友Y:
AIC23B?

是的

网友AD:
可以实现5509A用AIC23播放MP3。

网友Y:
音频芯片是AIC32B。

网友AD:
TLV320AIC23这个语音芯片非常好用。

网友AE(2018-02-10):
效果怎么样

网友AF:
有硬件电路图?

网友AF:
想做一个高端的语音解码设计。

网友AE:
音频是怎么解码的?

网友U:
TVL320AIC23B吗?

网友U:
性能优良的音频编码解码芯片。

网友AG:
可以做语音识别。

网友AG: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G:
硬件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AF:
主要是语音的压缩算法。

网友AF(2018-03-12):
声音通过mic吗?

网友AC:
做个FFT的算法吧。

网友AE:
怎么能够输入两路音频呢?

网友AH:
SDRAM存放什么数据呢

网友AC:
怎么显示频谱呢?

网友AI:
没有硬件电路吗?

网友AE:
aic23b是否能够输入两路信号吗?

网友AH:
SDRAM的接口怎么设计的

网友AF:
前段滤波效果怎么样

网友AJ(2018-04-15):
5509A与aic23b可以做语音识别了。

网友AD:
OFDM算法是什么算法呢

网友AD:
OFDM算法能做语音的压缩吗

网友AJ:
楼主有语音识别的算法吗?

网友AK:
OFDM用的什么调制?外接DAC--IQ调制?

网友X:
5509A做语音处理确实很棒。

网友AL:
楼主能做语音检测吗

网友X:
考虑硬件电路吗?

网友AL:
现在的语音检测效率比较快一些的。

网友R:
楼主验证了吗

网友AM:
请问怎么才能实现语音的分离呢?

网友AM:
如果是多路的话,存在信号差异怎么消除的?

网友R:
语音的质量怎么样?

网友AN:
5509还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网友W:
aic23b可以做两路的输入采集。

网友V:
能够做语音识别吗

网友V:
SDRAM能够存储多大的空间呢

网友AO:
语音的采集,编码压缩很高端。

网友AC(2019-04-28):
配置成I2S主模式与TLV320AIC23B

网友AI:
将数据通过aic23b的数字通道送到5509a的mcbsp0

网友AE:
最近使用DSP5509A开发板

网友AF:
通过TMS320VC5509A+TLVAIC23B开发板上测试了?

网友U:
音频回放例程有吗?

网友U:
用5509A播放MP3文件可以吗?

网友AF:
模拟成一个音频codec

网友AE:
含有一个AIC23音频编解码芯片

网友AI:
这个看着非常高端呢。

网友AC:
DSP5509A的MCBSP作为主模式,AIC23B作为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