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DSP内核电压

楼主(2013-12-24):
使用一片5416的片子,内核1.6V,IO3.3V,当不接仿真器的时候内核1.6v正常,当把仿真器接上去的时候,内核电压变成2.65V,以为DSP烧了,但是有可以跟CCS连接下载程序,XF口输出高低电平也正常。求解

网友A:
不应该啊   稳压芯片吸流呢  ??
我试试看自己的板子

网友A:
测试了一下  我的不管是不连接仿真器还是连接上并且程序Run起来都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了一下  我的不管是不连接仿真器还是连接上并且程序Run起来都是正常的
...

今天仔细测了一遍,也没发现短路的现象,CCS可以连接,程序也可以跑,接上电压就会变化,不接又正常,供电用的TPS767D301,测试XF输出方波正常,如果内核烧了程序还能跑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仔细测了一遍,也没发现短路的现象,CCS可以连接,程序也可以跑,接上电压就会变化,不接又正常,供 ...

内核电压不对链接都会有问题   肯定不工作的
你测试的地是不是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核电压不对链接都会有问题   肯定不工作的
你测试的地是不是稳定?

我也以为是地有问题,后来我把地也测试了一遍,从万用表上看来地的连接也没问题,XF可以工作正常,但是定时器却工作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以为是地有问题,后来我把地也测试了一遍,从万用表上看来地的连接也没问题,XF可以工作正常,但是定 ...

问题解决了吗   XF能工作   我觉得定时器不工作的话应该是代码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吗   XF能工作   我觉得定时器不工作的话应该是代码问题吧

有些东西我拍了照片,定时器测试代码也可上传,要不我把照片跟代码都上传一下,您帮我分析下?

网友B:
传上来吧

网友C(2015-03-26):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无从下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