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替代

楼主(2013-12-24):
请问有啥电源芯片可以替代TI的TPS630XX系列呢?
TPS63060参数(2.5V 至 12V 输入电压、93% 效率、2.25A 开关电流限制升压/降压转换器)
TI的芯片太贵了,想找个类似的升/降压转换芯片。(Vin2.5--6V,Vout也能在这个范围,电流能到 1A左右都可以的)
例如说,锂电池供电4.2V--2.8V,输出能达3.7V。
谢谢!

网友A:
XR3402-rev0 1.pdf

网友B:
带变压器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XR3402-rev0 1.pdf

版主。这貌似不能自动降压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变压器的方案

需要节约空间。。

网友A:
额 看错,你要升降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看错,你要升降压啊,

大概问了下。发现还是贵了点哦。。不知道有便宜些的没呢。。

网友A:
升降压的本来就贵啊,
要么换方案 单升 单降
再说了你如果用锂电供电,根本不可能让你放到2.8的,3V基本上就剩余5% 电量了.为了延长电池寿命 一般用到3.1差不多了,还要看你负载电流的
大电流,顶多到3.3V
所以系统上3V ,用锂电 搞颗降压 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降压的本来就贵啊,
要么换方案 单升 单降
再说了你如果用锂电供电,根本不可能让你放到2.8的,3V基本上就剩 ...

压降行不通呢。。输出最大要达到3.7V,锂电池放电到3.7左右的话。。也就不行了
我试试用分立元件做吧。。

网友C:
台湾茂达的 有许多针对TI的替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