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带热拔插的电源接口,最好要加软启动电路?

楼主(2013-12-24):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题要看你经常拔插的USB接口位置,一般来讲主机后面的USB接口电压电流是足够的。一般主机前面的接口会出现电压电流不足。如果经常拔插的事前面,问题不大

网友B:
是否需要软启动得看负载的特性。

网友C:
有种器件就是USB Power switch,也叫限流开关,就是用于USB口的限流保护的,市面型号很多,常用的价格都不到$0.1美金

网友D:
接口做隔离就不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否需要软启动得看负载的特性。

什么样的负载要软启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什么样的负载要软启动

启动电流远大于正常工作电流的负载,比如电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