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关于 KL25Z 之 RTC 模块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3-12-24):
1、RTC模块供电的问题。
KL25Z似乎没有单独给 RTC 模块供电的供电引脚,RTC模块用的是KL25Z的3.3V的电源,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系统断电,RTC也就不再工作了,在下次系统上电时就需要重新初始化RTC模块了,感觉这样有些麻烦,需要经常设置系统时间,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达到断电再上电不用重新初始化 RTC 模块的方法(不想外接RTC 芯片),或者在KL系列的其他芯片中是否有带有单独给RTC供电(甚至有单独晶振)的芯片?
2、关于深度休眠的问题
KL25Z有很多种低功耗模式,有点小复杂,看的我头晕。在此有个疑问,深度休眠被唤醒后系统应该会从Main函数开始重新执行,此时RTC初始化函数也同样会被重新执行到,此时是否可以根据 RTC 的使能位判断是否执行RTC初始化函数?也即,当判断到 RTC 模块已使能,就认为 RTC 模块已经初始化,从而跳过 RTC 初始化函数,如果没有使能才执行 RTC 初始化函数?
3、RTC模块时钟的问题
当 RTC 模块使用外部32.768KHz(XTAL0/EXTAL0引脚)作为输入时钟时,该时钟是否可以同时驱动CM0+内核?
当 RTC 模块使用内部32KHz作为输入时钟时,内部4MHz时钟是否已不能作为其他用途?
LPO 1KHz 时钟的精度如何?
4、分频寄存器 TPR 的作用是什么?当使用 LPO 作为 RTC 输入时钟时,是否可以将其预分频值设置为 1000,从而达到一秒计数一次的目的?
5、补偿寄存器的问题。
这个寄存器没看明白,除了知道其低8位的作用外,其他的都看的似懂非懂。另外 RTC 模块的补偿是通过人工输入补偿数值的吗?那么怎么确定这个补偿值的大小呢,难道是一次次的尝试?
6、关于谐振电容的问题
寄存器 CR 中关于谐振电容的设置,当同时使能多个谐振电容时,在单片机内部这些电容是并联的吗?

楼主:
额,没人回答么

网友A:
1,KL25是没有电池供电的,所以芯片断电也就没电了~!
由于问题较多,我们会把答案都想好后一并回答您,请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L25是没有电池供电的,所以芯片断电也就没电了~!
由于问题较多,我们会把答案都想好后一并回答您,请耐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KL25是没有电池供电的,所以芯片断电也就没电了~!
由于问题较多,我们会把答案都想好后一并回答您,请耐 ...

答案还没有好么

网友B:
之前没有看到你的问题,所以抱歉现在才回答。
第一个问题,KL25相对K系列来说,确实没有独立的供电引脚,在系统断电后,从新上电后,RTC需要重新设置,所以对你的疑问,我感觉是不是可以对MC电源做一个备用电源,当主电源断电后,备用电源可以续上电,尽量避免系统掉电的事情发生。至于其他L系列是否具有独立供电的RTC模块,说实话我还真不清楚,但我知道K系列是独立供电的。

网友B:
还有我觉得你的第二个问题应该是可以的,因为看工作在所有的低功耗模式!!!

网友C(2014-09-16):
楼主真有耐心,一等就是半年。

网友D(2015-03-24):
楼主,这几个问题你搞定了吗,能分享下经验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