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问题

楼主:
各位大侠,
  买了款泰科的继电器,回来一看说明书,控制有点看不懂。见如下图:
1,以前用继电器都是一端上5V,一端连接2803的控制信号。这款说明书里写了非锁存型,闭锁性,不知道什么意思,?
2,这个图里到底是如何控制这个继电器的?那个端口接5V,哪个端口接控制信号?
3,手头上这个继电器拿出来测了一下,2,3端口是常闭的。
   十分感谢!
刚画了板子,要这个继电器问题搞错了,那就倒霉了。。。

网友A(2013-12-24):
第一种上电触点切换,断电触点恢复。不保存状态(不锁存)
第二种上电触点切换,断电保持切换后的状态(锁存),只有电压翻转才触点恢复。

网友B:
我没用过,我理解是这样的
非锁存型就是不通电的情况下保存为确定状态(如你的图上左边那副,看图应该是双刀双掷,234一路,567一路,不通电23、67是常闭的,通电时34、56接通。)
锁存型就是继电器的状态在断电情况下可以保持。(如右图,加SRT信号时上负下正,34、56接通,断电后还是保持34、56接通,只有在加reset信号上正下负时才会23、67接通,如果这时断电也会保持23、67接通)

网友C:
以前还真没注意过闭锁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上电触点切换,断电触点恢复。不保存状态(不锁存)
第二种上电触点切换,断电保持切换后的状态(锁 ...

多谢大侠,
  那我们用的普通继电器都是不保存状态的了。刚试了下,当前我买的这款是不保存状态的。

网友D:
就是自保持特性,如2#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