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IRF840的数据手册中的安全工作区域中的虚线代表什么意

楼主:
请问IRF840这个MOS管的数据手册中的安全区域中的虚线代表什么意思,也就是图中的10ms等等数据。谢谢~

网友A(2013-12-24):
那不是虚线,导通压降和电流的乘积曲线。

网友B:
电流脉宽越宽,SOA区域越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虚线,导通压降和电流的乘积曲线。

导通的只在左上角那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