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碰到这么怪的I2C波形,求分析

楼主(2013-12-24):
在LPC2136上使用I2C功能,一批板子回来,有一部分板子一开始是好用的,一段时间后I2C通讯就不正常了,测SCL脚上的电平如下,方波在低谷是都2v以上,求高手给分析一下,是不是设计上有什么没考虑到,以前在其他单片机上没遇见过这种现象,而且还有块板子本来是好使的,当我用示波器探头测SCL时就不好使了,和下面波形一样,而且之后就一直都不好使。郁闷。

网友A:
你用的上拉电阻阻值大了,之前我也遇到你这种情况,IIC的高电平是2.4V,适当降低上拉电阻阻值即可。

网友B:
I2C总线上的任何器件都只能拉低总线,不能置高总线,只能由上拉电阻拉高。
估计是总线上有一个器件的GPIO配置错了,处于推挽输出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上拉电阻阻值大了,之前我也遇到你这种情况,IIC的高电平是2.4V,适当降低上拉电阻阻值即可。 ...

这个我试过,200kHz本来是4.7k,换成2k,1k都试过,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C总线上的任何器件都只能拉低总线,不能置高总线,只能由上拉电阻拉高。
估计是总线上有一个器件的GPIO配 ...

总线上就用到了cpu的I2C两个端口,且这两个端口都是漏极开路结构,其他都是从机了,不用配置的。

网友C:
从机 某个坏了
或者说你的从机 电压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机 某个坏了
或者说你的从机 电压不一致

主机从机都是3.3v供电,从机挨个换,换完刚开始上电时候的是好的,一会就不好了,

网友C:
iic 读取的时候,从机都上电了吗?
从机 你的设备地址 没有冲突?
从机都是些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试过,200kHz本来是4.7k,换成2k,1k都试过,还是不行

那也有可能是冲突了,你一个时候只读一个IIC设备看看,别的IIC设备不要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c 读取的时候,从机都上电了吗?
从机 你的设备地址 没有冲突?
从机都是些什么啊? ...

两个ad5325一个cat1025,设备地址没有冲突,有个很奇怪的现象,通讯不正常后,用烙铁烫了下ad5325的引脚,上电能通讯,当一会儿又不好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ic 读取的时候,从机都上电了吗?
从机 你的设备地址 没有冲突?
从机都是些什么啊? ...

主机和所有从机都是同一路电源3.3v供电

网友C:
上原理图和PCB图来看看
另外 3.3V  IIC设备 电源脚波形看了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