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二极管MUR3060WTG,MURF1560G发热怎么解决?

楼主:
二极管MUR3060WTG或MURF1560G正极接24伏,负极接在H桥的MOS的漏极,当电机运行时最大电流能达到8A,然后二极管温度慢慢上升,两分钟后就达到80摄氏度。MUR3036WTG正向压降1.7伏,正向电流30A。MURF1560G正向压降1.5V,正向电流15A。用示波器看到二极管的负极波形如下图。两个二极管波形类似。我现在已经用了一个散热片。怎么解决二极管发热的问题?

网友A(2013-12-24):
你为什么要在电源上串联一个二极管?
1.5/1.7V,15/30A,这么大功耗,本来就会发热的,能有什么办法?只有改善散热。

网友B:
有电流发热时正常现象,可以选择再大一些电流的二极管,加强散热,风扇降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为什么要在电源上串联一个二极管?
1.5/1.7V,15/30A,这么大功耗,本来就会发热的,能有什么办法?只有 ...

因为MOS管有续流二极管,如果24V和GND接反了的话,24V经过续流二极管直接接到地上了。保险丝就烧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MOS管有续流二极管,如果24V和GND接反了的话,24V经过续流二极管直接接到地上了。保险丝就烧断了。 ...

你这个二极管是快恢复二极管,压降比较大。
建议改为肖特基二极管,发热会少很多。
不过,不建议加二极管,画蛇添足,保险丝烧了,可以换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二极管是快恢复二极管,压降比较大。
建议改为肖特基二极管,发热会少很多。
不过,不建议加二极管 ...

老板让我解决不烧保险的问题。

网友A:
考虑用自恢复保险管。
或者用MOS管背靠背搭一个单向导通的开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用自恢复保险管。
或者用MOS管背靠背搭一个单向导通的开关电路。

谢谢您
是同步整流电路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