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衡器CTLE的原理?

楼主(2013-12-24):
在一份无线通信原理与应用的书中看到说,最简单的CTLE可由FIR实现,如下原理图:

但是看其他地方,比如PCIE 3.0 规范中给出的CTLE模型确是如下:

有点混乱了,到底哪个是对的?
如果CTLE可由FIR实现,那如何实现高低频不同的频率响应?如图:

或者谁有另外有关CTLE均衡的资料可以提供?万分感谢!

网友A:
1.FIR可以实现带通滤波器.
2.N个带通滤波器可以组成均衡器.
3.由1,2可以推出FIR可以实现均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IR可以实现带通滤波器.
2.N个带通滤波器可以组成均衡器.
3.由1,2可以推出FIR可以实现均衡器. ...

这个我知道的,FIR可以实现均衡器
不过我想知道的是CTLE的原理
还是很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CTLE均衡器不是音响的均衡器,不是由多个带通滤波器组合出来的。它用于高速数据通道(如USB 3.0、PCIE等)的信号处理。
下面有个普及帖,请大家参考一下。
http://www.**blog/html/92/23692-19447.html

网友B:
什么是预加重/去加重(Pre-emphasis/De-emphasis)?

在图三中我们看到,对于2.5Gbps信号,通过10、20、30、40英寸线长的背板后,接收端的眼图随着长度增加会逐渐闭合。原因在于信道是一个低通滤波器,随着传输线长度的增加,损耗和色散会越来越大,另外,随着频率的增加,损耗与色散效应也越来越明显。而当前的数字电路速度不断提高,通常,在速率高于1GHz的数字电路中,为了把信号能传输更远的距离,通常在发送端使用预加重或去加重的均衡技术。

在下图七中左半部分是预加重。预加重保持信号的低频部分不变,提升信号的高频部分;而去加重衰减信号的低频部分,保持高频部分。预加重/去加重的目的都是提升信号中高频部分的能量,以补偿信道对高频部分衰减过大。

网友B:
CTLE是连续时间线性均衡器, 从概率上说不可能由FIR组成,只能是模拟器件,同时,公式也是连续时间函数式。FIR一般是由数字电路组成的离散时间均衡器。你的两个图都是对的。其实,只要理解原理,如果实现都可以。
下面有个FIR和CTLE的**:
http://www.ece.tamu.edu/~spalerm ... _rx_fir_ctle_eq.pdf
你也可以再google一下。

网友B:
还有这篇可以看看,也提到FIR了。
http://www.tm.agilent.com.cn/atu ... z%20Data%20Rate.pdf

网友C:
一起来学习一下

网友D:
一起探讨

网友E:
不明觉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TLE是连续时间线性均衡器, 从概率上说不可能由FIR组成,只能是模拟器件,同时,公式也是连续时间函数式。F ...

这篇**我看过,当初有点将信将疑的态度
因为看了国内一篇通信原理的书,所以造成了误解,看起来那份国内通信原理的书还是有点错误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