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 数字机顶盒

楼主(2013-12-24):
请大家给我详细讲解一下数字机顶盒工作原理。

网友A:
这个太笼统了,有网络的,DVB-C,DVB-T多种,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笼统了,有网络的,DVB-C,DVB-T多种,我

就是DVB-C那种

网友B:
DVB-C有线数字电视,信号通过信号线接入到机顶盒里,接入的是高频数字信号通过机顶盒的高频头转换成中频信号,中频信号在通过解调芯片解调出一组
TS流信号到主芯片,最后通过主芯片解调出视频和音频信号,通过后面接口输出。

说的笼统,大概就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VB-C有线数字电视,信号通过信号线接入到机顶盒里,接入的是高频数字信号通过机顶盒的高频头转换成中频信 ...

说的不错,扫扫盲

网友D:
DVB-C有线 DVB-T/T2地面 S/S2卫星

网友E(2014-01-23):
数字机顶盒,需要有数字化的芯片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