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DC-DC转换器的500KHZ振荡频率传导干扰

楼主(2013-12-24):
我现在有一个产品在做EMC测试时电源线传导干扰没有通过,DC转换器是TPS5450DDA,开关频率是500KHz,测试发现在每隔500KHz的频点上传导干扰超标,在这方面没什么经验,不知该如何处理,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电源入口 保险丝 TVS 共模 L C  你都加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入口 保险丝 TVS 共模 L C  你都加了吗?

首先很感谢你回帖,这几个都有加,共模线圈用的是村田的BNX012-01的,可能电感量有些小,现在正在找合适的共模线圈,不知你有没有合适的推荐?线圈要能通过2.5A的电流,所以有点难找

网友B:
输出LC滤波加上会不会有效果呢?

楼主:
上图就是加了BNX012-01的,这个元件内带有一个LC滤波,在没有加这些元件之前也测试过,反倒还好些,我担心是空间偶合传导的干扰,现在想在LAYOUT中加大DC转换器电路与共模线圈之间的间距,不知还有没有高手能提供更好的对策!

网友C:
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才是王道!还有就是还与你的PCB布局也有关系,布局不规范也会引起超标

网友D:
DCDC底部不要有信号传输。。。。这会干扰很大。。。

网友E:
可以把Vout的电感换成带屏蔽功能的,应该可行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这个问题解决了,在电源转入部分加了两级共模(配0.01UF)后再串入一个磁珠(配0.1UF ),重新样机测试OK了!
论坛有你们真精彩!

网友F(2020-07-13):
楼主,你说的磁珠配0.1uf,是在磁珠的后边儿再加一个0.1uf的电容吗,能给个电路图吗,2291572453@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