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关于函数不能返回局部指针问题,原作者代码里面的不懂

楼主(2013-12-24):
这是请求邮箱的代码,关注下面红色语句
*********************************************************************************************************
*                                      PEND ON MAILBOX FOR A MESSAGE
*
* Description: This function waits for a message to be sent to a mailbox
*
* Arguments  : pevent        is a pointer to the event control block associated with the desired mailbox
*
*              timeout       is an optional timeout period (in clock ticks).  If non-zero, your task will
*                            wait for a message to arrive at the mailbox up to the amount of time
*                            specified by this argument.  If you specify 0, however, your task will wait
*                            forever at the specified mailbox or, until a message arrives.
*
*              err           is a pointer to where an error message will be deposited.  Possible error
*                            messages are:
*
*                            OS_NO_ERR           The call was successful and your task received a
*                                                message.
*                            OS_TIMEOUT          A message was not received within the specified timeout
*                            OS_ERR_EVENT_TYPE   Invalid event type
*                            OS_ERR_PEND_ISR     If you called this function from an ISR and the result
*                                                would lead to a suspension.
*                            OS_ERR_PEVENT_NULL  If 'pevent' is a NULL pointer
*
* Returns    : != (void *)0  is a pointer to the message received
*              == (void *)0  if no message was received or,
*                            if 'pevent' is a NULL pointer or,
*                            if you didn't pass the proper pointer to the event control block.
*********************************************************************************************************
*/

void  *OSMboxPend (OS_EVENT *pevent, INT16U timeout, INT8U *err)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 Allocate storage for CPU status register           */
    OS_CPU_SR  cpu_sr;
#endif
    void      *msg;

    if (OSIntNesting > 0) {                           /* See if called from ISR ...                    */
        *err = OS_ERR_PEND_ISR;                       /* ... can't PEND from an ISR                    */
        return ((void *)0);
    }
#if OS_ARG_CHK_EN > 0
    if (pevent == (OS_EVENT *)0) {                    /* Validate 'pevent'                             */
        *err = OS_ERR_PEVENT_NULL;
        return ((void *)0);
    }
    if (pevent->OSEventType != OS_EVENT_TYPE_MBOX) {  /* Validate event block type                     */
        *err = OS_ERR_EVENT_TYPE;
        return ((void *)0);
    }
#endif
    OS_ENTER_CRITICAL();
    msg = pevent->OSEventPtr;
    if (msg != (void *)0) {                           /* See if there is already a message             */
        pevent->OSEventPtr = (void *)0;               /* Clear the mailbox                             */
        OS_EXIT_CRITICAL();
        *err = OS_NO_ERR;
        return (msg);                                 /* Return the message received (or NULL)         */
    }
    OSTCBCur->OSTCBStat |= OS_STAT_MBOX;              /* Message not available, task will pend         */
    OSTCBCur->OSTCBDly   = timeout;                   /* Load timeout in TCB                           */
    OS_EventTaskWait(pevent);                         /* Suspend task until event or timeout occurs    */
    OS_EXIT_CRITICAL();
    OS_Sched();                                       /* Find next highest priority task ready to run  */
    OS_ENTER_CRITICAL();
    msg = OSTCBCur->OSTCBMsg;
    if (msg != (void *)0) {                           /* See if we were given the message              */
        OSTCBCur->OSTCBMsg      = (void *)0;          /* Yes, clear message received                   */
        OSTCBCur->OSTCBStat     = OS_STAT_RDY;
        OSTCBCur->OSTCBEventPtr = (OS_EVENT *)0;      /* No longer waiting for event                   */
        OS_EXIT_CRITICAL();
        *err                    = OS_NO_ERR;
        return (msg);                                 /* Return the message received                   */
    }
    OS_EventTO(pevent);                               /* Timed out, Make task ready                    */
    OS_EXIT_CRITICAL();
    *err = OS_TIMEOUT;                                /* Indicate that a timeout occured               */
    return ((void *)0);                               /* Return a NULL message                         */
}

还在任哲那本书例5.8那里有一处 定义char *SS;
结果  ss = OSMboxPend (OS_EVENT *pevent, INT16U timeout, INT8U *err)     形参我没改,  怎么 这不是void指针赋给了 char指针 这可以吗?   但是这个函数返回的是meg局部指针 怎么回事?

网友A:
没明白楼主说的是啥意思

网友A:
函数可以返回局部指针,但是不能返回局部数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函数可以返回局部指针,但是不能返回局部数组地址

为什么 我在网上看到说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说的是啥意思

看一下红色部分 就能明白了

网友B:
楼主再去复习一遍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再去复习一遍C吧。

一边学这 一边学C 这才深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 我在网上看到说不可以啊

你在哪里看到的?截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