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TPM定时器产生PWM必须要通过中断?

楼主(2013-12-24):
我看了datasheet和例子,对于PWM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调制波,必须在中断中进行CnV 重新装载。由于PWM频率较高,这样对非常占用CPU的处理时间。难道作为PWM模块不能自动装载吗?
我还不太会用,请问有什么好的PWM输出方法?

网友A:
没看到哪里有说必须每个周期都重新写一次该寄存器呢。
一般都是需要改变占空比了才会去修改这个值。

网友B:
对的,CnV的值应该是与PWM的占空比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