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有5V转3.3v的芯片吗

楼主(2013-12-24):
电源供电用,电源提供的电压时5V,芯片需要3.3V供电

网友A:
加一级线性电源   应该就解决了   这个  没什么问题   楼主

网友B:
线性电源, 开关电源的方案都很多.
具体看功率要求还有成本, 节能方面的要求来确定呢.

网友C:
这个很多的啊,LDO啊,像我常用的TPS系列的

网友C:
记起一个型号的了,TPS5133

网友D:
记得几个片子AMS1117-3.3  tps70633

网友E:
TPS73033  &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