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符号数处理

楼主(2013-12-24):
Data_cnvH是18位有符号数,可能为正也可以为负,我想把它除以64,当然不能用除法,只能移位,请问怎么移呢,我想了一下,很复杂的样子
我这样做可行吗
                if(Data_cnvH[17])
                    Data_cnv  = {Data_cnvH[17],6'b111111,Data_cnvH[10:0]};
                else
                    Data_cnv  = Data_cnvH>>6;

网友A:
Data_cnvH 利用signed定义
reg signed [17:0] Data_cnvH;
然后 Data_cnvH <= Data_cnvH >>> 6;
就是有符号移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