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DC/DC应用中常见的问题与分析(转 推荐金升阳产品)

楼主(2013-12-24):
目前随着我国电子工业的不断发展,开关电源的应用也越来越受到该产产品应用领域中技术人员的重视,产品包括AC/DC,DC/DC及DC/AC等,其中多以PWM模式为主。在实际使用中常会碰到一些技术性问题,如干扰、电压不稳、可靠性较差等。以下以应用在一般通讯接口、仪器仪表上的小功率DC/DC为例探讨一下在实际应用中DC/DC常遇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
一、DC/DC电源模块在RS485接口电路的应用
(DC/DC电源模块:隔离1000VDC, In:5V, Out:5V, P:1W),其电路如下图:
RS485采用DC/DC电源模块与光耦隔离,可以抑制电磁干扰和消除接地环路,保护系统电路免受外部网络影响,DC/DC输出端给光耦及MAX485芯片供电,其电流很小(6-8MA/光耦,MAX485
电流仅为20MA左右),故此会使到DC/DC常工作在较轻负载情况下,特别是在光耦截止时,DC/DC电源模块仅给MAX485供电,可能会致使输出电压偏高,纹波较大,严重时还可能会影响MAX485的性能,并且DC/DC的可靠性也会降低。故此在选用DC/DC模块时应重点考虑DC/DC电源供电的额定功率、负载的最小功率及其输出电压稳定性。因为现在市面上普通的隔离型DC/DC电源模块为了工作的可靠性其产品本身都有一最轻负载的要求,(目前较多的最小负载要求为≥15-20%额定功率,MORNSU公司的B0505LM-1W可做到≥5%即可,特殊产品可空载使用)在选择电源模块时应尽可能使到负载工作在模块额定功率的40-70%左右为佳,在此负载条件下其输出电压稳定度较好。

楼主:
在很多情况下厂家一般都建议客户选用标准型号1W的产品,在这在情况可能会造成负载过轻导致输出电压偏高,甚至高出正常电压很多,严重时会影响电路的正常工作与元器件的性能,故此以下提供一些建议:
1、如果负载较轻或可能空载的情况下,最好在DC/DC电源模块的输出端接一假负载,为额定功率的5-10%左右,如1W的产品可接一470欧姆的电阻,如上图;
2、如果对于要求较低功耗的产品,可以选用MORNSUN公司功率较小的DC/DC电源模块,如B0505LS-W5或B0505LS-W25等,可以避免空载功耗增大的同时又提高了电压稳定度;
3、如果对传输速度较高(>9.6K),且要求电路稳定性较好的产品,建议选用输出电压稳定度较高、纹波噪声较低的产品,如MORNSUN公司的IB0505LS-W75(隔离1000VDC,稳压输出),此产品由于纹波极低且电压精度较高可以满足传输速度较高时对纹波、电压精度的要求。
以下提供一些应用在RS485/232等接口电路中的DC/DC电源模块的型号参考:

楼主:
二、对于在放大器中DC/DC电源供电的讨论,其电路如下图:
此电路采用DC/DC电源模块给隔离型放大器供电,考虑放大器是以电压或电流做为介质,故对其电源隔离、输出电压精度、纹波噪声要求会较高,如果采用普通的电源做为放大器的供电部分会由于其纹波噪声较大、电压精度不高给放大器造成影响或干扰,故在考虑选择放大器时其电源部分也是不容忽视的一点。故此,对于要求较高精度的放大器推荐选用MORNSU公司的IA_KS-1W/2W系列的产品,如IA0512KS-1W/2W,由于其具有极低的纹波噪声及高精度输出电压被广泛应用在各种运放电路、A/D、D/A转换器上的电源供电部分。并且能在工作环境恶劣的情况下满载使用。

网友A:
这样看金升阳的产品还不错的。

网友B:
金升阳产品性能还是不错的 。

网友B:
隔离电源做的很好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看金升阳的产品还不错的。

不客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升阳产品性能还是不错的 。

性能在那里摆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隔离电源做的很好地 。

:handshak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客气的。

:handshake

楼主(2014-02-25):
引用 网友C:
不错。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