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多路输出产品时序问题

楼主(2013-12-24):
      以往的多路输出的电源,通常是一个变压多个绕组输出方式,给多种形式的负载供电,如MCU、运放、继电器、传感器等。随着人们对数据的保持、处理故障分析、稳定性和可靠性等要求的提高,很多情况下都对各个负载供电和断电的时序提出了要求,特别是一些电力行业的设备,如他们的设备需要上电过程中,处理器先得到电压,后端负载再得到电压,而在断电的时候,需要各个负载先断电,处理器最后断电。
     这里想向各位专家收集三方面的内容:
     1、哪类行业哪类设备对多路输出的时序有明确要求;
     2、时序上时间的需求是多少;
     3、在时序的控制上一般都有哪些方案。

请大家发表下自己的看法,谢谢!

网友A:
这些都没用过的,以前见过一个高手用V5的FPGA和dspc6678的组合的时候,就是先后提供上电顺序的。

网友A:
跟程控电源有关系的么?

网友B:
 虽然DSP不要求内核电压与IO之间有特殊的上电时序,但假如有某个模块的电源处于错误状态时,得保证整个系统的所有电源都不在工作,否则,会严重影响器件的使用寿命与可靠性。所以,在本设计中,上电时序为CVDD,VCC1V0,VCC1V8,VCC1V5,VCC0V75;其中CVDD与VCC1V0的上电时序通过对UCD9244芯片进行编程实现,其他模块的上电时序通过TPS3808系列芯片,前一级对后一级产生控制信号实现。

网友B:
看看这段话,看着还不错的。

网友C(2014-12-31):
电源后级的Dc-dc才需要有上电时序。电源一般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