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的移位截取

楼主(2013-12-24):
我想要实现这样一个功能:已知输入为随时钟改变的8位数据,在一个时刻截取之前的100个值取和,在下一时刻去除一个最旧的点,补上一个新的值再求和,要怎么做呢,求指导

网友A:
要去除旧的点,就是要把数据存下来
可以利用FIFO,先存进去100个数据,当然同时还需要 你的做取和操作,然后 你把FIFO的值取出来减掉,并加入 新值
至少需要800*8bit = 800Byte的FIFO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