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SH79F165AD转换溢出后不能恢复

楼主(2013-12-24):
如题,例如选择的参考电压是0.5V,输入的电压范围超过这个值以后,读取出来的数据始终是7FFFF,或是80000,此时减小输入电压,读出的值始终是7FFFF或是80000,除非复位,才能恢复正常,什么原因呢?有遇到相同问题的吗,请指点。

网友A(2025-10-30):
SH79F165 AD 转换溢出后无法恢复,多因溢出标志位未清除导致后续转换被阻塞。需在程序中检测 AD 溢出标志(ADOV),溢出后及时手动清零;若配置寄存器被异常修改,需在处理时重新初始化 AD 模块(如通道、时钟、使能位),恢复默认转换参数,确保硬件状态正确。

网友B:
SH79F165 A/D 转换溢出后无法恢复,可能是溢出标志位未清除(需软件手动复位)、转换通道选择错误导致输入超量程,或参考电压异常。也可能是 A/D 控制寄存器配置有误,如未重新使能转换。需在程序中检测溢出标志并清零,检查输入信号范围及参考电压,重新初始化 A/D 模块。

网友C: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后来发现是ADC模块的时钟设置不当导致的

网友D:
SH79F165 AD 转换溢出后无法恢复,可先检查溢出标志位是否清除。程序中需在读取结果后,通过写入特定值(如清零)复位 ADCON 寄存器中的溢出标志。若标志位锁定,可尝试重启 AD 模块:关闭 AD 使能,延迟后重新初始化配置,包括通道选择、转换时钟等参数,确保溢出状态被重置后再启动转换。

网友E:
检查一下你的硬件连接是否正确,有时候接触不良或者电路设计问题也会导致这种现象。

网友F:
SH79F165 AD 转换溢出后无法恢复,可先检查溢出标志位是否正确清除,需用特定寄存器操作清标志。若硬件复位无效,尝试重新初始化 AD 模块,包括关闭后重启、重新配置转换参数。若仍不行,可能是硬件故障,需排查电源或 AD 通道外部电路。

网友F:
SH79F165 AD 转换溢出后无法恢复,可能是未及时清除溢出标志位(ADCON0 中的 OVF 位)。溢出后需先软件清零该标志,再重新初始化 AD 模块:关闭 AD 使能,重新配置通道和时钟,重启转换。若仍异常,检查参考电压是否稳定、输入信号是否超量程,或尝试复位 AD 相关寄存器后再操作。

网友G:
SH79F165 AD 转换溢出后无法恢复,可能是溢出标志位未正确清除,需在程序中检测到溢出后手动清零相关寄存器(如 ADCON0 中的溢出标志)。也可能是转换范围设置不当,输入信号超量程,需调整参考电压或信号衰减电路。此外,AD 模块时钟配置错误致工作异常,可复位 AD 模块后重新初始化尝试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