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手求指导,USART,SCI,RS232概念混了

楼主(2013-12-24):
前段时间做了串行通讯,就是用单片机的USART和PC机的串口助手之间通信,自发自收之类的,回顾基础理论,发现现在USART,SCI,RS232概念混了,分不清楚了。
USART是通用同步/异步串行接收/发送器,可以理解为单片机内部一个复杂通信的模块。而SCI又叫UART,只是异步收发器。USART是UART的增强版。而rs232是一个接口标准,但是经常也能听到rs232通信。反正理解的很混乱,求高手解释区别。

网友A:
混乱一段时间就不混乱了

网友B:
rs232 规定了接口电平

网友C:
慢慢做项目   做多了  就清楚了   楼主   应该难度不大

网友D:
USI(Universal Serial Interface,通用串行接口)主要提供同步的串行通信接口,能实现SPI和I2C通信的硬件电路。
USART(Universal Synchronous/Asynchronous Receive/Transmit, 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可以支持UART和SPI两种串行模式,有些还能支持I2C通信模式。
USCI(Universal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通用串行接口)支持使用单个硬件模块实现多种串行通信模式。USCI支持所有异步通信模式和一个SPI。
UART其实是满足RS232、RS422、RS485等串口标准规范的一系列异步串行通信接口的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