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单电源IPM模块在交流变频调速控制器中的应用

楼主(2013-12-24):
1 引言
随着电力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的快速发展,变频调速系统趋向数字化和高集成度方向发展。传统的分立元器件逐渐被高可靠性的集成元器件所代替:一方面可以减少设计电路的元器件的数量,提高设计效率和缩短开发周期,另一方面,可以大大提高系统的可靠性。因此,集成元器件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在变频调速系统如工业洗衣机,变频家电等控制系统中,功率驱动器件是必不可少的,智能功率模块(ipm)就是一个典型的高度集成的功率驱动器件,由于其体积小、集成功能多、成本低、可靠性高和使用方便等诸多优点,在中、小功率交流变频调速器中已大量使用。本文对单电源ipm模块在变频调速控制器中的应用进行详细的阐述,并结合具体的应用系统给出其典型应用。
2 单电源ipm模块结构和工作原理
2.1 ipm模块的一般特点
ipm模块作为功率集成电路产品, 它使用表面贴装技术将三相桥臂的六个igbt及其驱动电路、保护电路集成在一个模块内,除了具有驱动功能外, 还具有很多保护功能,与传统分立igbt或模块相比,其具有体积小、功能多、可靠性高、价格便宜等优点。ipm模块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1) 内含驱动电路;
(2) 内含过电流保护(oc)、短路保护(sc);
(3) 内含驱动电源欠压保护(uv);
(4) 内含过热保护(oh),过热保护是防止igbt、续流二极管(frd)过热的保护功能;
(5)内含报警输出(alm),alm是向外部输出故障报警的一种功能,当oh及下桥臂oc、uv保护动作时,通过向控制ipm的微机输出异常信号,能即时停止系统。对于具体不同型号的ipm,其内部所集成的功能可能有所差异。
2.2 单电源ipm模块的结构和工作原理
ipm模块正常工作时,需要提供驱动电源。现在普遍使用的ipm模块一般需要提供四路独立的电源,目的是防止其内部上、下桥臂发生直通短路现象,但随着功率器件集成技术发展,一些生产厂家,如日本三菱,日本东芝,美国仙童等,采用自举电源技术,推出单电源ipm模块,使得只需给ipm提供一路驱动电源,这为实现变频调速系统共地提供了可能。单电源dip-ipmps21255-e的内部电路如图1所示。

单电源ipm模块的结构原理图

楼主:
在图1中,hvic1~hvic3驱动三相桥臂的上管,lvic驱动三相桥臂的下管。其中,hvic1~hvic3中集成了输入pwm信号整形电路、电平移位电路、欠压保护电路、igbt驱动电路,其结构示意图如图2所示。
hvic内部结构原理图

第四代ipm模块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单电源驱动,其核心技术就是驱动电源采用自举电源技术和电平移位电路,其原理示意图如图3所示。工作原理分析如下:当输入脉冲信号为“1”时,经过脉冲鉴别器确认,且此时无欠压发生, 闩锁逻辑电路上端输出为“1”, 下端输出为“0”, 此时,t1管导通,t2管关断,igbt1的门极驱动电压为+15v,igbt1导通, igbt2关断; 反之, 当输入脉冲信号为“0”时, igbt1关断,igbt2导通。自举电源由图3中的电阻r1、自举二极管d1和自举电容c1组成, 当下桥臂igbt2导通时,自举电容c1通过r1和d1充电,这里必须保证c1首次充电时, igbt2导通一定的时间,使得c1充电充分,这样c1两端的电压保持为+15v,足够驱动上桥臂的igbt1, 通过这种自举电源技术,允许igbt1的源端在p、n之间浮动。由于采用自举电源来驱动上桥臂的igbt,所以这里要求满足一个条件,即在开始工作之前,必须使下桥臂开通足够长的时间(≥200μs),以便让自举电容充分充电。
自举电源和电平移位电路原理图

楼主:
3 ipm模块参数的确定
在系统硬件设计时,为了保证ipm长期安全可靠地工作,选择和使用ipm模块时,应当根据系统实际情况对ipm模块以下几个参数进行正确选择:
(1)ipm模块igbt的最大耐压值vces,该值一般按略大于直流电压的两倍选择,如直流侧电压为300v,则选择ipm模块的igbt耐压值在600v左右;
(2)ipm模块igbt的额定电流值ic及集电极峰值icp,icp的选择应根据电动机的峰值电流而定,而电动机的峰值电流应由电动机的额定功率、电动机效率、电动机的线电压、功率因数等因素有关;
(3) igbt的开关频率fpwm,这主要根据系统设计需求而定,尽可能选择留有一定余量的igbt;
(4)在应用时必须注意ipm的最小死区时间tdead,软件设计中死区时间不能小于最小死区时间tdead;除了上述主要参数以外,还有其他一些参数也需要考虑,如igbt的最大结温tj等,为了igbt的长时间正常工作,必须使ipm有良好的散热条件, 如通过散热器和强冷风扇散热等。ipm模块参数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具体的应用系统, 只有正确选择ipm模块和相关的元器件,才能设计出可靠的系统。
4 单电源ipm模块的应用
单电源ipm模块应用非常广泛,尤其在中小功率变频系统中,如工业洗衣机控制用变频器,纺织机控制用储纬器,注塑机控制系统中等,家电行业应用也非常广泛,如变频空调、洗衣机、冰箱等。下面以ipm模块在小功率变频器中的实际使用情况,具体说明单电源ipm在系统中的应用。单电源ipm模块在系统中应用示意图如图4所示。

单电源ipm模块的应用系统

楼主:
由于系统中使用了单电源ipm模块,即只需要给ipm模块提供一路电源,整个系统可以共一个参考地,这样可以减少用于电气隔离用的光耦,包括6路pwm驱动信号,故障检测信号。另外,电压、电流检测也可以方便地通过检测直流侧电压和n线电流,而不需要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从而大大降低系统的硬件成本。
在使用中当出现ipm保护信号时, 应当封锁六路pwm脉冲信号, 停止系统的运行, 因为有些故障可能是重复出现的,如短路故障;为了防止不必要的干扰信号, ipm的外围电路的某些布线应尽可能短, 如直流母线间的平滑滤波电容及吸收电容之间的布线,ipm内部过流检测的外部电路元件之间的布线等;当输入pwm信号断路时应能及时关闭igbt,为此将六路pwm输入信号通过接电阻和+5v电源上拉,同时为了防止输入pwm信号的波动,应当在pwm输入信号线上接滤波电容; ipm故障输出端口fo在正常时应保持为高电平, 通过电阻接+5v电源上拉。除了上述主要方面外,为了更好地保护ipm模块及整个系统的安全, 还应当设计必要辅助保护电路, 如过压、欠压检测电路,过流/过载检测等电路等,根据检测的结果, 软件应能够及时封锁六路pwm脉冲, 以达到保护整个系统的目的。
5 结束语
在中小功率变频调速控制器中,ipm模块是较为理想的功率器件,尤其是单电源ipm模块。单电源ipm模块的使用,可以大大缩短产品开发周期,降低产品成本,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可靠性和市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