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Y8C20236/A做触摸按键 I2C不工作的问题

楼主(2013-12-24):
本来在开发CY8C20236/A做触摸按键,现在触摸按键和LED模拟已经OK,但连接主机,I2C就是不工作,求解。不甚感激。

网友A:
CY8C20236没用过,帮顶!

楼主:
我用的是DATASheet里的code,用cypress USBI2C Brige  就是没检测到I2C

网友B:
lz确定I2C配置好了吗??

网友C:
1、首先用示波器抓一下I2C的波形,看一下软件发送的地址是否与硬件设置的I2C器件地址一致;看是否有ACK
2、然后再看一下配置的寄存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D:
试着将I2C的速率调整一下吧,Cypress I2C带有 时钟延展功能,将几个典型速率都配置一下试试吧

网友E:
上拉电阻接了吗?

网友F:
给你发个20236A的DEMO CODE

楼主:
有没有用CSA的?

网友G:
http://www.cypress.com/?id=1413&rtID=110

这几个kit的example project 包含了不少例程

楼主:
已经就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H(2015-04-17):
楼主,还在吗?能不能教我一下?我也要用这款芯片;

网友I:
官网资料好好看一下,应该就可以了,要多试,多看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