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野火 STM32 ADC多通道采集

楼主(2013-12-24):
使用多通道采样DMA传输的时候怎么只有一个通道的数据之正确的
这是为什么呢?哪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贴你的配置程序,肯定是你没有配置好

网友B:
将你的设置  让大家看一看   之后才能谈指导  没有原料   如何做菜

网友C(2014-01-28):
我的也是

网友C: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ADC1 DeInit */
  ADC_DeInit(ADC1);

  /* ADC1 Periph clock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1 clock enable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 ENABL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Config adio input*/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1;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DMA1 Channel1 Config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int32_t)RegularConvData_Tab;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3;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DMA1 Channel1 enable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 DMA request in circular mode */
  ADC_DMARequestModeConfig(ADC1, ADC_DMAMode_Circular);

  /* Enable ADC_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Configure the ADC1 in continous mode withe a resolutuion equal to 12 bits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Direction = ADC_ScanDirection_Backward;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RCC_ADCCLKConfig(RCC_ADCCLK_HSI14);

        /*  Convert the adc DC_IN wh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  Convert the adc DC_4.5V wh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  Convert the adc Battery wh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 ADC_SampleTime_239_5Cycles);

  /* Convert the ADC1 temperature sensor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TempSensor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TempSensorCmd(ENABLE);

  /* Convert the ADC1 Vref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Vrefint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VrefintCmd(ENABLE);

        /* Convert the ADC1 Vbat  with 55.5 Cycles as sampling time */
  //ADC_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Vbat , ADC_SampleTime_55_5Cycles);
        //ADC_VbatCmd(ENABLE);

  /* ADC Calibration */
  ADC_GetCalibrationFactor(ADC1);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 Wait the ADCEN falg */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ADEN));

  /* ADC1 regular Software Start Conv */
  ADC_StartOfConversion(ADC1);

网友C:
起初配置了6个通道,只有ADC_Channel_5这个通道是对的,后来改成3个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C:
另外温度采集用例程试了试,比我测的高出8度左右

网友C:
我用的是F030C8

网友C:
我这采集2路目前是正确的

网友D:
GPIO貌似是挂在APB2时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