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DSP2812时钟校准

楼主(2013-12-24):
TMS320F2812ADC转换精度
前一段时间做一个光伏逆变器的项目,在项目中使用TMS320F2812作为控制器。在对电流进行采样时,发现2812ADC的转换数据有点偏差,而且转换精度受温度影响很大,有较大的温漂。如果ADC采样不精确,在后面控制时,系统会出现振荡或控制偏差大的问题,因此必须解决2812进行ADC转换时的精确性。
我们都知道TMS320F28121612ADC模块,模拟电压的输入范围是0-3V25MHZADC时钟频率,数字结果 = 4095*(模拟输入电压 ADC转换低电压参考值)/3;为了提高ADC转换精确度,最后经过实验提出了2种修正ADC转换精度的方法。
方法1:外加ADC校正电路
通过外置基准电压芯片,然后对标准电压进行ADC采样,采样后结果与际值进行比较,得出ADC转换偏差,在以后进行ADC采样时,ADC修正后采样值 = ADC 采样值 + ADC转换偏差值。这样就可以提高ADC的转换精确度。
上图是外部校准电路。CJ431能够产生2.5V电压基准电压,通过外部电阻分压,产生REFA、REFB两个基准电压。REFA =2.5*1/6=0.4167V,REFB = 2.5*4/6 = 1.6667V.对这两个电压值AD采样,然后与计算得出的数字量进行比较,求出偏差。在以后的AD采样中就可以利用偏差来提高ADC转换精度。
方法2:加入一阶惯性环节
加入一阶段惯性环节可以通过硬件或软件实现。
1):硬件实现。加入一阶阻容滤波电路。

模拟电压输入可以滤除高频纹波,可以提高电压转换精度。
2)软件实现
在进行ADC采样时,记上一次电压ADC转换值为D1,下一次ADC转换值为D2,利用公式计算:当次ADC转换值 = D1 *a + D2*(1-a),a称作惯性系数,数值的大小由系统的偏移程序决定。其实这种方法跟硬件的阻容滤波是一个意思。

网友A:
经验分享   非常不错  值得借鉴

网友B:
这个分享真的给力   谢谢楼主

网友C:
楼主很认真,切身体会值得分享,让后来者少走弯路,支持楼主!

网友D(2014-09-26):
好有用的文档

网友E:
如果有pcb就更好了

网友F:
这个能直接用吗

网友G:
可以试着用一用

网友H:
值得分享,内容不错

网友I:
我赛 好牛X

网友J:
好有用的分享

网友K:
关于时钟的贴最近不是很多了

网友L:
ADC修正后采样值 = ADC 采样值 + ADC转换偏差值。这样就可以提高ADC的转换精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