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058LBNAD转换通道问题

楼主(2013-12-24):
M058LBN寄存器方式编程AD转换,设成单次转换,单端输入,只能转换0通道,而通道1转换结果一直为零。是不是单次转换模式只能用通道0,别的通道无法使用呢?

网友A:
上程序,没有程序,看不出什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程序,没有程序,看不出什么来的

等一下我找找程序这个问题问过好多人了,都无解

网友B(2014-02-13):
你到底想用哪几个通道啊

楼主(2014-03-24):
引用 网友B:
你到底想用哪几个通道啊

我想使用两个通道轮流切换

网友C:
设置成周期转换,单次转换只转换一个,多余一个通道的时候序号大的通道会被忽略,这个规格书中有介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使用两个通道轮流切换

想法不错,如果切换再快点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成周期转换,单次转换只转换一个,多余一个通道的时候序号大的通道会被忽略,这个规格书中有介绍。 ...

学习了,没找到中文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如果切换再快点会怎样

转换的太快跟不转换有何区别

网友D(2025-01-22):
应该跟ADC是一样的吧

网友E:
请检查AD转换相关的寄存器配置,确保通道1的配置与通道0一致,并且正确设置了单端输入和单次转换模式。特别是要检查MUX寄存器,确保为通道1选择了正确的输入通道

网友F:
检查微控制器的AD输入引脚与待测信号之间的连接,确保通道1的输入引脚没有短路、断路或接触不良的问题。同时,也要检查参考电压和地线的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G:
在软件实现中,确保在触发AD转换之前,已经正确设置了所需的通道和转换模式。此外,还要检查转换结果的读取逻辑,确保在转换完成后正确读取了通道1的转换结果

网友H:
一般需要检查微控制器的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并且符合规格要求。不稳定的电源电压可能会影响AD转换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网友I:
在某些情况下,外部干扰和噪声可能会影响AD转换的结果。请检查电路布局和接地情况,确保尽量减少干扰和噪声的影响

网友J:
仔细检查并核对AD转换相关的寄存器配置,确保所有设置都正确无误

网友K:
使用万用表或示波器等工具检查硬件连接,确保所有引脚都正确连接且没有故障

网友L:
仔细检查软件逻辑,确保在触发AD转换和读取转换结果时没有出现错误

网友M:
检查电源电压的稳定性,并确保其符合微控制器的规格要求

网友N:
优化电路布局和接地情况,以减少外部干扰和噪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