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求助求助;;;问个题目

楼主(2013-12-24):
一、设计任务和目的
1、了解双积分式A / D转换器的工作原理
2、熟悉位MC14433A / D转换器的性能及其引脚功能
3、掌握用MC14433构成直流数字电压表的方法
二、设计要求
1、测量范围:-19.99V~+19.99V
2、四位数字显示
3、测量精度:满刻度1%

楼主:
设计一个数字电压表

网友A:
这个  不是很熟悉   楼主   帮你顶一个   看看高手的意见

网友B:
这个东西很简单, 网上也有大量的参考图纸, 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换换分压电阻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很简单, 网上也有大量的参考图纸, 基本没有什么改变, 换换分压电阻就搞定了
...

谢谢了,那根据测量范围:-19.99V~+19.99V,LED灯的小数点是否要接在从左向右第二个LED灯上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了,那根据测量范围:-19.99V~+19.99V,LED灯的小数点是否要接在从左向右第二个LED灯上呢? ...

还有就是那个MC1413的管脚在实际接线时该怎么接呢,,,能不能给个管脚的详细说明?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