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739的CRC如何用

楼主(2013-12-24):
我有一块MSP430FR5739板子,我写了个CRC程序,可是不对。
请高手指教。谢谢!
附代码:
#include "msp430fr5739.h"
unsigned int value;                     //写入到信息段A的8位数值
//函数声明
void write_SegA(char value);
void copy_A2B(void);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FCTL2=FWKEY+FSSEL0+FN0;           //定义时钟
  CRCINIRES=0X0FFFF;
  CRCDI_L=0X00035;
  CRCDI_L=0X00034;
  if(CRCINIRES==0x1737)          //此处CRCINIRES的值是65535
    ;
  else
    ;
  while(1)
  {
  }
  return 0;
}

网友A:
没看到CRC相关的运算代码啊

楼主:
这款芯片有硬件CRC代码。

网友A:
这个芯片还真没用过,你看看这个资料:https://bbs.21ic.com/icview-150181-1-1.html

楼主(2024-09-10):
#include "io430.h"
#include<stdio.h>
#include<stdlib.h>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

uint8 data1[2] = { 0x35,0x34};

void InvertUint8(unsigned char *dBuf,unsigned char *srcBuf)
{
    int i;
    unsigned char tmp[4];
    tmp[0] = 0;
    for(i=0;i< 8;i++)
    {
      if(srcBuf[0]& (1 << i))
        tmp[0]|=1<<(7-i);
    }
    dBuf[0] = tmp[0];

}
void InvertUint16(unsigned short *dBuf,unsigned short *srcBuf)
{
    int i;
    unsigned short tmp[4];
    tmp[0] = 0;
    for(i=0;i< 16;i++)
    {
      if(srcBuf[0]& (1 << i))
        tmp[0]|=1<<(15 - i);
    }
    dBuf[0] = tmp[0];
}

unsigned int CRC16_MODBUS(unsigned char *puchMsg, unsigned int usDataLen)
{
  unsigned short wCRCin = 0xFFFF;
  unsigned short wCPoly = 0x8005;
  unsigned char wChar = 0;

  while (usDataLen--)
  {
        wChar = *(puchMsg++);
        InvertUint8(&wChar,&wChar);
        wCRCin ^= (wChar << 8);
        for(int i = 0;i < 8;i++)
        {
          if(wCRCin & 0x8000)
            wCRCin = (wCRCin << 1) ^ wCPoly;
          else
            wCRCin = wCRCin << 1;
        }
  }
  InvertUint16(&wCRCin,&wCRCin);
  return (wCRCin) ;
}

int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nsigned int data;
    data = CRC16_MODBUS(data1,2);
    //data = CRC16_USB(data1,2);
    printf("0x%x",data);//0xc9cb
  return 0;
}
这段代码算出来是0x3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