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求助

楼主(2013-12-24):
各位大神,我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问题,我设计的一个以51单片机为主的电路系统,需要外接一个光纤传感器作为信号源,本来应该是感应到物体由低电平转换到高电平触发信号,但是现在由高电平到低电平也触发信号,就是感应到物体的时候动作,结束感应的时候由高电平转低电平还动作一下,后面的这个动作是多余的,请各位大神给我分析一下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啊。。。

网友A:
你用的是中断还是用的普通口啊 ?

网友B:
51中断应该是低有效,即高到低跳变有效.你的后面那次触发是正确的.你用示波器看下波形,估计有干扰了.

网友C:
物体移动,用扫描随便就绰绰有余了

网友D:
中断触发方式的设置问题,应该是设置成了下降沿,上升沿都有效

网友E:
触发边沿的设置问题. 也有可能是信号噪声或抖动的误触发信号